找真空泵

楼主(2024-11-18):
现在想找一款20m³/h的真空泵,要求声音小,气味小,有没有推荐的?现在用了几款,不同客户反馈回来不是油气味太大了,就是声音太大了

网友:
油气味道可以用过滤器除掉  排气位置装一个除油跟活性炭的就可以了。声音大 那是消音器不行  可以定做 或者自己做 简单的一笔

网友:
施迈茨的这种类型,噪音是62db

网友:
干式涡旋泵

网友:
爱德华 莱宝 鲍斯等

网友:
不差钱,来普发的

网友:
不考虑来个真空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