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接触球轴承的布置方法和安装位置求解

楼主:
如图1,大佬们给分析分析这样布置的方案可行度怎么样?整个结构就是垂直使用,角接触轴承这么安装有什么问题吗?输入轴上方轴承靠轴肩和壳体定位,下方轴承靠壳体和锁紧螺母(黑色垫片下方)定位,锥齿轮是平键链接并由顶丝顶在轴上。
输出轴结构类似,在轴承套环中(紫色部分)有弹簧垫片(白色)用于保证预紧力,锁紧螺母顶内圈,最后螺纹盖拧在壳体上顶住外圈。

其次,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角接触球轴承在轴上的跨距a有理论的依据吗?(如果是斜齿轮或者直齿轮呢?)因为在我的图中这部分是随便定的,没有依据,真心求教!

本菜鸟在这里祝各位事业顺利~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高手啊,这个你敢设计,还敢生产,没点功底搞不定这种玩意,我做了几个,噪音大,买成品4500-15000一套的没有噪音,自制材料成本不到600块,这玩意单 锥齿精度,就搞死人,轴承配对,没所谓的对错,这玩意你不会还想上1W转?,哪这玩意成品最少要4500,买一个回去参考一下,才15000块,没必要自己瞎折腾,买个成品拆了仿制,节省时间,少走弯路

赞同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做毕设吗

网友B:
难怪搞机械的工资低,都是什么人啊,查资料都不会

网友:
角接触球,负荷匹配,成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这个你敢设计,还敢生产,没点功底搞不定这种玩意,我做了几个,噪音大,买成品4500-15000一套的没 ...

是的,我也想着先买一个拆开看看,但是上边不同意啊- -,非得让我一个菜鸟干研发,就只能这样了- -,我知道直齿轮肯定噪音大,想买标准品就只有这样的,弧齿太贵。不过我转速要求还真不高,大概2-3000转吧。只能硬着头皮弄一个出来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怪搞机械的工资低,都是什么人啊,查资料都不会

我本身就是菜鸟一个,就是不会才来问的啊,这也有必要抨击吗?更何况你的工资低和我不会有关系吗? 要是我什么都不会你什么都会你不应该高才对吗?

没有想吵架的意思,我只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吵架的

我的工资不低,只是你这样的人多了,影响整个机械行业,除了会叫,资料抄都不会的,不懂,也不会查资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发表于 4 天前

楼主:
不是,是要实际用的东西,公司交给我一个菜鸟弄了,我也是第一次搞,真不太懂一些东西。翻过书见过这种结构,但是也不敢确定这样行不行,只能来求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要实际用的东西,公司交给我一个菜鸟弄了,我也是第一次搞,真不太懂一些东西。翻过书见过这种结 ...

我也没做过 你可以试试哈

网友C:
转速要求多少?轴向和径向负载多少?

网友D(2024-11-19):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短距离这么布置没问题的。距离长了就不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要求多少?轴向和径向负载多少?

转速不会超过3000,载荷基本就是图上所示,输出是一把2.0小钻,加工铝合金件。进给的话也可以很慢,保证稳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短距离这么布置没问题的。距离长了就不建议了。

嗯,实际距离a也就20mm

网友:
轴承装得不对,看看NSK手册怎么说的

网友:
看样子楼主应该是刚入行,建议听2楼的,买个现成的铣头

网友E:
否则到最后这玩意还是报废了,你也要被老板骂,最后还是要外面买铣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否则到最后这玩意还是报废了,你也要被老板骂,最后还是要外面买铣头

买是不可能买的,只有先撞南墙,但是也不能不带刹车就往上撞- -总得考虑的差不多,结构上不犯低级错误就行,肯定是能凑合用,就是精度达不到呗

轴承安装方式没问题吧,我就是这么装的一样啊,就除了内圈没有顶住,因为考虑到加工精度的问题,内圈还是不要轴环了。预紧的时候慢慢调吧

网友:
这样安装更标准 稳妥些

网友:
看了你的图,输入轴的轴承看着都预紧了,输出轴两个轴承看着没有预紧上力。你说的a的值,并没有一定要求,主要看负载情况,和你选的轴承的大小。

网友F:
看了你图纸感觉输入轴上两个轴承是预紧了的,输出轴上两个轴承并没有预紧。a的值并没有理论数据,主要看你的负载和轴承的大小。

网友:
看楼主图里面成对使用的两个角接触轴承型号尺寸不一样,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点评):
2个方向受力差异大,可以这么用。一般成对选用。

网友(点评):
之前没见过成对使用的两个角接触轴承型号不一样的案例,感觉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只是隔圈做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不会超过3000,载荷基本就是图上所示,输出是一把2.0小钻,加工铝合金件。进给的话也可以很慢,保证 ...

那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图纸感觉输入轴上两个轴承是预紧了的,输出轴上两个轴承并没有预紧。a的值并没有理论数据,主要看你 ...

输出轴有弹簧垫片垫在轴承外圈,可能预紧力是不太大,不过为了保证轴上零件-齿轮的轴向定位,内圈必须得有套环。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