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外壳

楼主(2024-11-19):
一般的钣金件外壳罩壳之类的表面粗糙度给多少? 钣金外壳表面有什么加工工艺
  工程图我写了技术要求,右上角再给个其余6.3感觉不太合适  因为6.3要求整体抛光了吧
 其实只需要焊接处抛光即可
  但我如果不写其余6.3 买回来的304板粗糙度能有多少呢

网友:
1.粗糙度这个不是看你的要求吗?需要要光滑就用精板,不做喷涂,表面粗糙度能到1.6,普通的就3.2或者6.3+喷涂。
2.表面加工?表面加工不就是钣金那些?切割,冲压,折弯,焊接,压铆等等。你是想问表面处理吧?电镀,丝印,喷粉,喷塑,蚀刻,激光等,常用的有这些。

网友:
NO.1 热轧表面 石化厂大罐子的外表面
2B 普通冷轧表面 不锈钢台面的表面 (非拉丝的那种)
BA 普通镜面 滚筒洗衣机内筒的表面
6K 镜面板(粗研磨抛光) 比镜子差一点 差不太多
8K 镜面板(研磨抛光) 镜子一样
12K 镜面板(就是多磨几遍 效果更好一些) 质量更好的镜子

网友(点评):
一般板默认表面不加工,可以不标,根据需要选择光面或者普通酸洗面就好了

网友:
其余6.3肯定不合适啊,正常就标其余不加工,质量好的冷轧不锈钢板本身就能达到6.3甚至更高

网友:
还是标注一个表面光滑,无明显瑕疵吧,边缘无毛刺吧,现在钣金工厂基本会有一道打磨工序,粗糙度水平反正徒手摸是摸不出来的,但是因为板材经常被踩来踩去,拖来拖去,所以经常有划痕

网友:
对钣金来说   你说的应该是不锈钢 , 要么直接买镜面钣  要么直接买拉丝钣  要么折弯前 去拉丝机 拉一下丝。  冷轧钢板 一般就表面喷塑。

网友:
有个粗糙度标注就是不加工的粗糙度。中间带个圆

网友:
对的,看你是什么材料用途的板
要么喷漆,要么就和楼上那些说的一样,表面处理或者不处理

网友:
钣金件不适用吧,你这个粗糙度一般是指去除材料加工获得的,一般冷轧板都是辊扎的

网友:
钣金表面粗糙度我这边一般都是在图纸右上角标注基本符号加一小圆,表示表面是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

网友:
钣金外壳表面有什么加工工艺,镜面的话直接买镜面的材料。拉丝的话,可以买材料,也可以后期拉丝。

网友:
钣金一般不用表面处理吧,直接都用板子自带的表面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