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注释问题

楼主(2024-11-19):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SW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装配体里选一个零件时就显示当前零件的注释,其他零件不选中就不显示隐藏。

网友:
没给零件加过注释,只加过属性。SW任务窗格有个属性面板,可以再选择零件的时候显示零件的属性。

网友A:
你说的零件的注释,具体指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零件的注释,具体指什么呢。

就是在零件或装配体里添加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零件的注释,具体指什么呢。

就是在零件或装配体界面直接加注释

网友:
你是不是把注释的选项隐藏了,点开眼睛图标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