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削加工直角边留圆角问题

楼主(2024-11-19):
这个工装直角边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要留一个大圆角,我记着好像是和工艺有关。有人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
因为工件是直角,但铣刀加工拐角处是圆弧,为了把工件放进去,就要加工得深一点

网友:
直角的边的可以做,但是直角的槽不好直接做,因为没有尺寸为零的刀具

网友:
基本常识。2楼已说

网友A:
咱说你看没看金属工艺学,或者其它类似的大学教材,咱在进一步说话,你学什么专业的,也过来淌机械的浑水。

网友:
因为铣刀是圆形的,之前我师傅也骂过我,留直角要用电火花或者线割处理,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说你看没看金属工艺学,或者其它类似的大学教材,咱在进一步说话,你学什么专业的,也过来淌机械的浑水。

不是挨着您什么事啊,不懂过来问问,会就说不会就别评论,抱着行业大佬的姿态给谁啊

网友:
除非是特殊要求内角必须直角,那么就需要线切割或者电火花加工。
内角一般都是圆角,圆角太大可能会与产品干涉;圆角过小又不好加工,圆角越小所用的铣刀就越小,所以就需要设计你图里的避空清角

网友:
你画一个图 没有圆角的然后让车间的人加工一下 你自己旁边看着 然后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