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芯片高速无碰撞收料方式,求教

楼主(2024-11-19):
兄弟们,小老弟我求助来了!希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集思广益!
项目背景如下,

产品:长5*宽5*厚0.2~0.8mm;

设备功能:产品六面外观检测分选;

CT:10pcs/s(玻璃转盘高速旋转,产品出料达到10pcs/s)

问题点:目前靠吹气方式下料,用气将芯片吹到料盒实现OK/NG分选收料。但是会存在芯片相互之间碰撞问题,芯片太薄了,客户要求实现无碰撞平稳下料。

条件:物料震动盘来料,用玻璃转盘线速度和震动盘出料的速度差拉开物料间距,所以震动盘是持续来料,转盘是不停歇转动的;芯片可被磁吸附。

我想了好些构思,都感觉存在不靠谱的地方。以目前CT,希望大家能帮忙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成功经验,分享讨论一下!感谢!
…………11191154
我目前考虑的方向基本上是像气一样快速响应、无接触施加移动芯片的力,但是也有可能有其他形式的实现全柔性接触的方式。另外,芯片有金属,是可以被磁吸的

附:小弟积分不多,所有基于思考给出的方案(不和别人已经给出的雷同),或在前人基础上有改善的方案,都有积分20~100的奖励 积分奖光为止
积分奖励失效:刚才试了下评分奖励一天只能奖励10积分,抱歉了 大家随意探讨吧

芯片收料

芯片收料

网友A:
不知道,前排围观一下

网友(点评):
围观好啊 把帖子搞热闹起来让大神们看到参与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前排围观一下

一般情况下,没图,等于没人来。

网友(点评):
OK 已上图

网友:
如果吹气觉得太暴力,那看能不能分OK/NG两个电机各带个刷子来扫下来。

网友(点评):
感谢大神!这个方案我也有想,按OK/NG/OK来料时,电机在OK位完成启动停止再启动要在0.2s内完成,需要跟电机供应商去沟通。

网友:
不清楚chip和载具是什么构造。如果可以,在OK收料处,增加一处轨迹板。使载具在OK收料处自动解锁,chip自动掉落,载具在弹簧作用下自动复位。NG收料就像四楼说的那样电机带个刷子。但是按照这么高的CT,离心力把芯片甩出去还是会和其余东西碰撞

网友(点评):
玻璃盘面直接带着芯片转动到各个工位,没有载具(所以只需要考虑怎样是芯片无伤最好无接触脱离玻璃转盘平稳进入收料 ),芯片是贴平玻璃转盘表面的,自身有一定真空一样的吸力,目前机台是没有离心力甩出芯片的情况

网友B:
你都允许震动盘上料了,还在乎吹气收料的碰撞?一秒10个,除了吹气最省事,没啥办法,除非你能把产品排列好,用多吸嘴去吸,比如一次吸10个/20个或者分多工位去吸,但是你来料只是玻璃转盘,来料形态不是完全固定的。就算能做到,也要视觉软件和算法足够强大才行,成本抗的住吗?

网友(点评):
震动盘上料这个的确是和物料碰撞自相矛盾了,因为之前震动盘上料也没问题,所以现在只考虑到了客户提的需求,震动盘这个问题被自动忽略了

网友(点评):
也可能上料碰撞没事,加工完了就不允许碰撞了。

网友:
没搞过,路过一下

网友C:
行业内较高的技术了,没人免费,或者收费也没人告诉你的

补充内容 (2024-11-22 12:39):
就最后的下料机构成本会比你整机还贵,你考虑么?有点说了答案,你买不起的感觉。没有别的意思,能实现,成本高的很

网友:
没有已知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允许震动盘上料了,还在乎吹气收料的碰撞?一秒10个,除了吹气最省事,没啥办法,除非你能把产品排列好 ...

就以目前这种形式,靠机构去取放是无法了,没有那么快的。你说的那种转塔式的是可以,但是现在要在这个框架上想办法

楼主:
本身也没有条件,就是一个从转盘平稳高速取小料的场景

网友D:
控制够牛逼的话,做一个能跟随转盘同步转动的扫出机构。如果只排出NG料的话还在乎物料损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业内较高的技术了,没人免费,或者收费也没人告诉你的

是的,我知道,来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无私分享的大佬 做设备嘛 结果有好有坏,做好了老板多包养个情人,做坏了老板对我干瞪眼,没啥的 只是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完美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够牛逼的话,做一个能跟随转盘同步转动的扫出机构。如果只排出NG料的话还在乎物料损坏吗?

想过一段圆弧循环,没深想 这种牛逼代价非常高,然后还成功不了 一个转盘密密麻麻的全是物料 还那么小,还没规则 间距也不固定,物料几百个 驱动是不是也要几百个独立驱动 这样才能把整个圆盘的所有物料兼顾,然后间距也不定,独立驱动和物料没法对准的

网友(点评):
不需要几百个,你这个节拍估计有5个排出口就够了

网友(点评):
大侠你再想想,你5个排出口跟着同步转就够了吗?那5个之后的料你5个同步转已经转走了,剩下的其他位置的料谁来拨?

网友E:
出料改类似皮带输送,然后吹料的机构控制好吹料时的物料速度比皮带的慢 就能打到料与料互相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料改类似皮带输送,然后吹料的机构控制好吹料时的物料速度比皮带的慢 就能打到料与料互相分开了

谢谢大侠!想过,吹料是不可控的,料可能飞得近和远,前一个近后一个远可能就还是撞上,要是吹慢了,可能吹不走 或者吹得很慢有4个下料位置,不可控不太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够牛逼的话,做一个能跟随转盘同步转动的扫出机构。如果只排出NG料的话还在乎物料损坏吗?

大侠你再想想,你5个排出口跟着同步转就够了吗?那5个之后的料你5个同步转已经转走了,剩下的其他位置的料谁来拨?

网友(点评):
同步移动加排料0.3s,然后0.2s复位,这样的机构排五个,你说够不够你的节拍

网友:
插眼围观一下

网友F:
玻璃转盘的NG料正上方,放一个多工位形式的电磁铁磁吸转盘,磁吸嘴离产品的距离要足够的小,保证能及时将NG品吸取。吸取后,玻璃盘正常转位,电磁铁磁吸转盘也转位,这样丢料就是磁吸转盘的事情了。不知道我描述的场景,你能不能想象的出来,是不能跟上CT,可能你要细想想,这是我的一种想法,没验证过。

网友(点评):
是一个方向,电磁铁的反应速度应该比气还要快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璃转盘的NG料正上方,放一个多工位形式的电磁铁磁吸转盘,磁吸嘴离产品的距离要足够的小,保证能及时将NG ...

感谢大侠!这是个方法,就是转盘大概几百颗芯片,做跟转盘同步旋转的磁吸头也得是一段圆弧循环,而且芯片间距很小,2个芯片中心距8mm左右,摆电磁吸空间是问题。然后放料还需要加个轴移出玻璃盘位置才能有料盒或滑道可放,结构紧凑空间很小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够牛逼的话,做一个能跟随转盘同步转动的扫出机构。如果只排出NG料的话还在乎物料损坏吗?

同步移动加排料0.3s,然后0.2s复位,这样的机构排五个,你说够不够你的节拍
天才啊大侠!非常非常的感谢!又学到一个新颖的构思。我懂你的意思了,(5产品对5清扫,移扫0.3s,转盘走过了3个产品位);(清扫机构复原0.2s,转盘转动0.2s,产品往前走2个,清扫相对最后位置0.2s回退3个产品,正好又是2+3=5产品对5清扫)这个方向我再好好考虑下具体实施,感觉可行性很高很可控 再次感谢大侠

网友:
一种想法,收料之前加上吹气排放NG,之后旋转毛刷清扫良品,运动平皮带接料,客户要求的是无碰撞,并不是非要无接触

网友(点评):
NG料可能是未检测的,而且被检的NG料也要复检,所以不管NG/OK都需要柔和下料

网友:
插眼,看大佬们开课

网友G:
NG料用吹,剩下的OK料用刮板刮下来。

网友(点评):
NG料可能是未检测的,而且被检的NG料也要复检,所以不管NG/OK都需要柔和下料 所以此贴仅讨论柔和下料

网友:
我先问一句,有没有预算?

网友(点评):
别问,问就是越少越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NG料用吹,剩下的OK料用刮板刮下来。

会不会太薄了,不好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太薄了,不好刮呀

同意!

网友(点评):
用软的刮板,或者旋转的圆毛刷。

网友(点评):
是的 软刮板或者毛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步移动加排料0.3s,然后0.2s复位,这样的机构排五个,你说够不够你的节拍”
天才啊大侠!非常非常的 ...

刚好和大佬@ytzhanggj007 在聊不停歇的多工位连续转盘,不想用分割器。

lz的方案有进展吗,感觉是否误解了@阿大 的意思?

网友(点评):
起初是误解了阿大大侠的意思,后边再讨论搞清楚了,就是我图片示意那样,其实图片也误解的话也已经按照误解方式解决了,是可行的 是一种可靠的柔和收料方式

网友J:
我是做零件加工的,我客户他们做这个设备都是震动盘送料,吸嘴取料,这个芯片都有很成熟的送料机构,比较贵

网友(点评):
转塔式都是吸嘴吸料,效率相对较低 成本也较高 不过这种方式也属行业主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是做零件加工的,我客户他们做这个设备都是震动盘送料,吸嘴取料,这个芯片都有很成熟的送料机构,比较贵

lz这个是连续转动的转盘,不停歇,10pcs/s, 吸嘴在运动中能来得及吸取并扔掉吗?

网友L:
我目前在东莞上班的公司就是这个行业,但是同行的公司都有竞争问题;所以能告诉你的,就只有一个提示。

网友(点评):
提示也OK啊大侠 能不能悟到就看缘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目前在东莞上班的公司就是这个行业,但是同行的公司都有竞争问题;所以能告诉你的,就只有一个提示。

芯片行业,现在待遇很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这个是连续转动的转盘,不停歇,10pcs/s, 吸嘴在运动中能来得及吸取并扔掉吗?

是的,转盘的运转速度超级快,你看起来就像没有旋转一样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参考食品罐装自动化的同步转轮,同步轮上做电磁吸附(吸盘)工位,与检测工位旋转重叠,对电磁铁(吸盘)进行控制,电磁吸取分选好坏,并转到另一个位置去掉电磁丢在输送带或者工位上

网友:
最近也在做类似的设备,不过不是芯片,也对产品要求不能碰撞。有一个想法,还没落地。转盘出料位置倒悬皮带,控制间距,转盘上方部分皮带内部电磁铁,出转盘后真空腔,产品倒吸在皮带上出料。区分挑料通过皮带前端电磁铁控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