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攻钉的螺胚直径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4-11-19):
小弟刚接触螺栓这一行,螺栓的底径都是有标准的,但是今天接触到一个非标的自攻钉还是ST5的,找遍标准也只找到ST4.8和5.5的,但是也让小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自攻钉的底径是没有的,那冷镦的时候如何设计,请教各位大哥,自攻钉的螺胚直径如何计算?谢谢!

楼主:
尺寸是这样的,是ST5的

网友A:
国标没有的话,行业内应该有经验数据的。要实在查不到就用笨办法,这种搓牙的固定参数就是材料体积不变,你按你那图3D建模出来,再测下体积,再折算成圆柱体积。最终还得试加工实验,搓牙的过程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没有的话,行业内应该有经验数据的。要实在查不到就用笨办法,这种搓牙的固定参数就是材料体积不变,你 ...

是个好办法,谢谢!

网友:
机械手册上可能有,或者买一个回来测量,或者问淘宝店铺的人

网友B:
除了国标,还有很多标准。一般来说您这种情况是客户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国标,还有很多标准。一般来说您这种情况是客户要求的。

是的,但是螺丝的设计工艺这块并不清楚,胚径不知道,没办法给外协的做模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螺丝的设计工艺这块并不清楚,胚径不知道,没办法给外协的做模具。

这个,应该是厂家技术的问题。你给他样品就行。多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