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多年sw,今天发现这个图做不出来

楼主(2024-11-19):
滚子凸轮的,凸轮,试了半天没画出来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二
简单文件看附件

感谢8楼 搞定了

网友A:
感觉滚子有点密,会不会导致轴上的肉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滚子有点密,会不会导致轴上的肉太少了。

先不考虑这个,目前是这个扫描切除,应该是需要扭转,找不到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考虑这个,目前是这个扫描切除,应该是需要扭转,找不到方法

是类似这种效果吧。

网友:
这是凸轮分割器么  能不能再平面上画 然后卷起来。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都不画这个图。直接标准件采购了,弄个外壳尺寸,安装孔就好了吗,或者找厂家。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AtzeHEqG/?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f44e12450e38301910d74fc20135a7d1
给你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AtzeHEqG/?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f44e12450e38301910d74 ...

这个好,我前面都做完了,就是最后的扫描不知道怎么设置扭转

网友(点评):
凸轮一般仿真生成轨迹方便

网友(点评):
视频是nx,大概是放样切割,指定的螺旋路径,没有用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不画这个图。直接标准件采购了,弄个外壳尺寸,安装孔就好了吗,或者找厂家。

我们要定制,但是,先得画个大概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AtzeHEqG/?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f44e12450e38301910d74 ...

感谢视频提供的思路已搞定
放样切除,指定中心线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D:
我这个怎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怎么画

上难度了啊!你这看着不是等距的螺旋线,没有图纸就要测量下。第一步,先要搞出来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