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个同步轮共用一个皮带的提升机构

楼主(2024-11-19):
如图所示,这种机构的可行性(一个电机带动一个同步轮,然后通过皮带带动四个同步轮转,同步轮转带动各自的丝杆螺母转,然后平台提升)

网友:
反正链条的见过

网友:
四个轮,万一传动比出现问题,会不会犯憋呀

网友(点评):
同步轮跳齿概率应该不高吧

网友(点评):
对对,之前见过料仓料盘顶升机构好像是这样用的,不过那个没啥精度

网友:
这个也是丝杆螺母

网友(点评):
这种有考虑过,但是现在老板就想要这种结构,没设计四个同步轮的过所以比较犯难

网友:
一个滚珠丝杠放中间,四个角用光轴和衬套

网友(点评):
中间需要避让,然后设计要求的人说轴粗点就不要光轴,

网友:
感觉电机直连4个升降的某个位置会稳点

网友(点评):
设计需求者想要省电机,我只想知道这个力怎么去验算,能不能抬的起来

网友:
加一些惰轮,包角小了

网友(点评):
对,我想知道同步轮啮合齿的数量传递的扭矩会是多少,有没有具体算例啥的

网友(点评):
没错,包角不要小于90°。

网友:
四个丝杠跟一个丝杠用的电机功率基本一样大,按一个丝杠去计算电机功率即可。当然四个丝杠损耗会变大。放一些余量。

网友:
加自张紧轮,其余从动的同步轮用胀紧套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键。。

网友(点评):
丝杆如果是提升同一料盘,最好还是改成胀紧套,或者丝杆螺母能垫高度,有齿距,同步带张紧刚好满足丝杆位置高度一致很难

网友:
包角太小了肯定不行的

网友:
首先告诉你,可行。但是做的不好,设计的不好会憋。其次,皮带会磨损厉害。

网友:
过定位了吧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键。。。

网友:
这是如何实现平台顶升呢 正常的顶升料盘的机构是多少个电机,这样能实现降本吗?在黑厂做成本BP,每天研究降本结构 烦死了

网友(点评):
电机带动一个同步轮然后四个同步轮带动丝杆旋转上升

网友:
包角太小,需要加惰轮导向,同步带频繁换向对折容易断

网友(点评):
用带铁芯的同步带

网友(点评):
就是说带铁心的不行,反复对折容易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问的长厂家说让用橡胶的

网友:
同步带能稳定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这种机构是可行的,就像上面的层主们说的,需要增加张紧结构。这种机构在半导体贴合设备(固晶机)的wafer stage是很常见的

网友(点评):
真的吗,感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构是可行的,就像上面的层主们说的,需要增加张紧结构。这种机构在半导体贴合设备(固晶机)的wafer  ...

就像图片这种

类似这种机构

类似这种机构

网友:
有图纸可以学习吗

网友:
结构小,负载小OK。反之不理想。需要加张紧轮,同步带容易跑偏、磨损、寿命短。空间结构合适的话建议使用同步升降器。

网友(点评):
用这个就是为了留出大空间

网友B:
我做过,当时台面尺寸700*900负载20kg,四角用四个丝杆控制升降和导向。主要问题是四角丝杆的平行问题。最终装完有个别丝杆螺母的固定螺丝不能拧紧,拧紧就憋死了。只要整体精度有保证,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当时台面尺寸700*900负载20kg,四角用四个丝杆控制升降和导向。主要问题是四角丝杆的平行问题。最 ...

我用的三个梯形丝杠同步升降,也是遇到了拧紧后出现别劲儿的情况,最后没办法也是没拧紧,好在是垂直顶升使用,不拧紧也影响不大

网友(2025-05-12):
这种机构精度30um以内是可行的,再就是同步带易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