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压强测试

楼主(2024-11-19):
各位大佬们  是这样因为我想知道液压缸的推力跟拉力 但没有任何产数  以知道的只有液压缸直径跟液压缸内径 液压杆的直径  压强不知道  泵上没有说明  然后自己在泵连接液压缸处 连接了一个液压表测压强 再根据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式进行计算  但在测试时 发现 推的时候压强大于 10MPa 都爆表了  可液压缸直径只有 20    这压强是否太大  还有个问题是  刚开始液压缸推的时候  直接爆表  到最后行程后 液压掉 2MPa  这个液压缸最大推力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液压接触的不多 讨论下
泵的输出接液压表没问题 量程不够

网友:
到底接了个多大指数的表呀

网友:
缸径20的液压缸淘宝有14MPa,你是带负载测试的吗。表是接在泵的出口一端了还是接在液压缸进口一端了,泵出口直接接的油缸?

网友:
外加载荷:这是影响液压系统压强的最直接因素。当系统需要克服外部负载时,例如提升重物或抵抗外力,液压泵产生的压力会相应增加以满足这一需求。压强与外加载荷成正比关系,即载荷越大,所需的压强也越高。
液压泵的输出流量:液压泵每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油液体积(即流量)也会影响系统内的压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流量增加而系统容积不变,则会导致压强上升;反之,如果流量减少,则压强可能下降。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液压系统通常设计有适当的调节装置来维持稳定的工作压强。
系统阻力:包括管道摩擦损失、阀门开启度、接头处的压力降等因素。这些阻力会使油液流动过程中产生额外的压降,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压强分布。系统设计时应尽量减小不必要的阻力,以降低能耗并提高效率。
安全阀设置:为了保护液压系统及其组件免受过高压的影响,通常会在系统中安装安全阀(溢流阀)。当系统内压强超过预设值时,安全阀会开启释放部分油液,使系统压强回落至安全范围内。因此,安全阀的设定值也是决定系统工作压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作介质的性质:液压油的粘度等物理特性会影响其流动性和系统内部的摩擦损失,进而间接影响到系统的压强水平。不同温度下,液压油的粘度会发生变化,这也会导致系统压强的变化。
环境条件:如温度变化会对液压油的粘度造成影响,进而改变系统的压强。此外,海拔高度等环境因素也可能对液压系统的性能产生一定影响。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11-19 17:04到底接了个多大指数的表呀
0 到 10MPa 的表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都是16的工作压力,没用过这么小的

楼主:
|肥小胖发表于 11-19 17:11 本帖最后由 肥小胖 于 2024-11-19 17:18 编辑

缸径20的液压缸淘宝有14MPa,你是带负载测试的吗。表是接在泵的出口一端了还是接在液压缸进口一端了,泵出口直接接的油缸?
带负载测试的  接在了 液压泵输出端 也就是液压缸推力一端 是个 单活塞 双向的一个液压缸

楼主:
|石油地质-波菜发表于 11-19 16:59液压接触的不多 讨论下

泵的输出接液压表没问题 量程不够

我在想这么小的一个液压缸 按计算公式来算 达到了 5000N 这可以嘛

楼主:
|学者11发表于 11-19 17:12外加载荷:这是影响液压系统压强的最直接因素。当系统需要克服外部负载时,例如提升重物或抵抗外力,液压泵产生的压力会相应增加以满足这一需求。压强与外加载荷成正比关系,即载荷越大,所需的压强也越高。

液压泵的输出流量:液压泵每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油液体积(即流量)也会影响系统内的压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流量增加而系统容积不变,则会导致压强上升;反之,如果流量减少,则压强可能下降。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液压系统通常设计有适当的调节装置来维持稳定的工作压强。

系统阻力:包括管道摩擦损失、阀门开启度、接头处的压力降等因素。这些阻力会使油液流动过程中产生额外的压降,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压强分布。系统设计时应尽量减小不必要的阻力,以降低能耗并提高效率。

安全阀设置:为了保护液压系统及其组件免受过高压的影响,通常会在系统中安装安全阀(溢流阀)。当系统内压强超过预设值时,安全阀会开启释放部分油液,使系统压强回落至安全范围内。因此,安全阀的设定值也是决定系统工作压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作介质的性质:液压油的粘度等物理特性会影响其流动性和系统内部的摩擦损失,进而间接影响到系统的压强水平。不同温度下,液压油的粘度会发生变化,这也会导致系统压强的变化。

环境条件:如温度变化会对液压油的粘度造成影响,进而改变系统的压强。此外,海拔高度等环境因素也可能对液压系统的性能产生一定影响。
外加载荷的时候 完成这个液压缸动作的伸缩  我如果要计算这个液压缸的推力的话  我是要拿测出来的最大压强算嘛

楼主:
换个说法  在工作中的液压缸 有什么办法可以算出推力和拉力

网友:
测油缸伸出和缩回的压力最直接,还有个不太准的法,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负载,可以测一下电机的电流,用功率,油缸速度反推一下负载

网友:
相对简单的办法还是换大量程液压表,测实际油压,计算推力、拉力。
或者外接拉压力传感器,直接测出力,不过这个办法成本较高,不推荐。
液压缸,10Mpa,算小的了。

楼主:
|肥小胖发表于 11-20 11:21测油缸伸出和缩回的压力最直接,还有个不太准的法,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负载,可以测一下电机的电流,用功率,油缸速度反推一下负载
好的谢谢 我试下

楼主:
|庆之_发表于 11-20 11:23相对简单的办法还是换大量程液压表,测实际油压,计算推力、拉力。

或者外接拉压力传感器,直接测出力,不过这个办法成本较高,不推荐。

液压缸,10Mpa,算小的了。
已经买了量程大的在路上从新试下

网友:
油缸的力是根据F=P*S得出,P(油缸承受最大压力)和S都是定值,这个F就是最大值(油缸不能超压使用);如果题主只想知道在油缸在现有的液压系统上的力,在油缸进出油口处测压计算最简单。

楼主:
|123wwm发表于 11-21 18:38油缸的力是根据F=P*S得出,P(油缸承受最大压力)和S都是定值,这个F就是最大值(油缸不能超压使用);如果题主只想知道在油缸在现有的液压系统上的力,在油缸进出油口处测压计算最简单。
好的谢谢啦  有目标啦

网友:
买个25MPa压力表,一般液压阀用到21MPa,正常用到15MPa就可以了,最后买个溢流阀保护一下液压缸和压力表,压力掉的原因主要有没排气好和升压太快温度变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