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佬请教,固定方法

楼主(2024-11-19):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下这个结构要设计怎么样的固定方法???

网友:
粘上焊上都行

网友:
用兰花指按住

网友:
什么材料,多大,一堆不说,怎么回答。。。

网友:
仅一个局部图,也不知道受不受外力,焊吧,结实

网友:
看3楼,行业内会有很多模型可借鉴的,找找拍照片,我觉得3楼说的对,找专用卡子如果有对磨损的要求就在卡头上再加软材料。

网友:
线就用功能性扎带。(看清楚是功能性扎带) 管就用管扣。直径也不清楚,材料也不清楚。是否有震动也不清楚。

网友:
焊个管架

网友:
管箍,或如楼上所说,一手兰花指捏住

网友:
翻转气缸压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