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传递求助

楼主(2024-11-19):
小弟非机械专业,最近做实验需要进行力的测量,情况如下:有一根悬臂梁,悬臂梁的一段连接一个钝体,另一端想的是连接一个多维力传感器,现在钝体受迫振动,带动悬臂梁发生周期性弯曲,这时候力传感器测量的是钝体收到外界的力么,如果不是有啥法子能测量到钝体受到的实时的力么?

楼主:
我的描述可能有问题,更正一下:我做的是一个涡激振动的实验,一根铝梁,一端和钝体做刚性连接,另一端和多维力传感器之间通过加工连接件连接起来,然后钝体受迫振动带动梁形变,通过各位大神的解答已经知道了估计很难去通过多维力传感器实时测量钝体受到的力。目前别人文献只有直接通过多维力传感器和钝体做刚性连接标定驰振力(钝体这时候不振动),没有人做过这种实时测量钝体振动时候受到的升力和阻力,之前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不懂 等大神 画个简图可以不

网友:
你知道什么悬臂梁吗,就是一端扎进墙内,另一端自由的无约束。
所以你说一端放着物体,另一端放着传感器,你传感器放墙上了吗。

网友:
压力传感片

网友:
传感器放到墙壁和梁之间,明显测得是梁端得受力。要测物体的力应该把传感器放在物体和梁之间。

网友:
你在悬臂端测的力肯定不对,这中间力的传递模型很复杂,有部分传递,还有变形吸收,甚至有些能量转变为温升,声波。要测你所谓钝体受到的力,那就把传感器直接装钝体受力方向上测。

网友:
传感器不能直接测力吧,本质上是测量梁的变形量换算到电流或者电阻等。主要还是要确认这个力对梁产生的变形是不是完全转换为传感器的内部的变化。比如力作用在梁上是X、Y两个方向,传感器只接收一个X,力自然是测不准的。或者力是循环加,但是梁的弯曲是会有回弹,也是个问题。
这个最好还是咨询下相应的做测量仪器的公司,很多公司给学校提供这种仪器,你可以问问他们。

网友:
多维力传感器要测得准,要靠近被测物体布置才可以。

网友:
无图言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