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金属材料做的

楼主(2024-11-19):
请教一下各位,这个是什么金属材料做的?是一个设备用的线插,需要经常插拔,要求耐磨和导电。

网友A:
黑白图形代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白图形代表什么

一个键盘都在打码,

这是一个打码怪。

网友:
铜镀金?铍青铜之类的

网友:
看价格吧,便宜的啥都可能,一般的可能是磷青铜镀铑,贵的可能是铂铑合金……这玩意主要看场景和制造工艺,还有行业规范

网友:
这拍的形状都看不清,不用说材料了。码倒是看得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