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带轮轴的直径

楼主(2024-11-19):
V带设计中,前面带的参数都已经计算好,在“V带轮设计”中的“带轮的结构形式”确定过程中遇到了些问题。“安装带轮轴的直径d”这一项的值是怎么得来的呢,是有具体的计算公式还是有可对照的图表呢?

网友:
功率和安装空间

网友A:
那图上不是写着查经验公式吗,你这截图不就是从设计手册上截下来的吗,直接翻手册多好啊,跑这里问什么啊。再说带轮种类可多了,什么平带,同步带,三角带,多楔带,圆形带等等,什么都不说,搞什么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图上不是写着查经验公式吗,你这截图不就是从设计手册上截下来的吗,直接翻手册多好啊,跑这里问什么啊。

截图是从知乎网页上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图上不是写着查经验公式吗,你这截图不就是从设计手册上截下来的吗,直接翻手册多好啊,跑这里问什么啊。 ...

“查经验手册”是指“轮毂和轮辐尺寸”,不是“轮轴直径”,你去配副眼镜吧

楼主:
请问这个是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还是有可以参照的表格呢?

网友:
轴径是设计得首先确定的,你反过来用轮确定轴径是什么想法/???

网友:
根据工况先算轴径啊
看机械设计手册轴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