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一个机构可不可行

楼主(2024-11-20):
大佬们帮忙看下这样是否可行,这个机构要装在一个设备上,第一个图是正面视图,框出来的部分是一个接头模组,包括两个接头和中间一个导向销,由于这个机构要装在一个设备上,然后要推着这个设备使正面这两个接头和另一个设备上的两个接头对接上,但是对接不太顺利,于是现在给他设计成浮动的,想着这样对插的时候即使位置有偏差也可以对插上,想请大家帮忙看下中间的装置左右浮动是否会顺利还是会卡,如果会卡是否有更好的优化方案

网友:
浮动需要足够导向

网友(点评):
就是说导向太短

网友:
导向锥度加大

网友:
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导正销的头部倒锥角效果会好些,导正销高于两边接口位置,两边接口跟导正销设计时防止过定位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A:
导套容易卡吧,导向长度有点小

网友B:
对接件之间只有一个方向会偏吗 如果都有可能偏差 是不是应该选择两个导向 或者矩形、D型等异形导向 并加大前端导向角
如果另一端自由度很低 这端的自由度应该更大一些 两个光轴加轴套 基本这个件没有什么摆动空间了

网友C:
单方向补偿意义不大。如图所示才是全向浮动,

网友(点评):
果然网友们啥图都有,这把开国元老都搬出来了

网友:
导向确实有点短,建议改成直线轴承一次搞定。

网友D:
www.sh-shitan.com 给个网址你看看类似标准件吧,你这个基本不可行

网友E:
1.无油衬套改成直线轴承;
2.销钉可以一个长一个短;
3.销与孔要有导向引导;
4.这种对接的应用有成熟的标准模块,如:机器人的快换装置等。了解下:浮动式销钉与气动涨紧销;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无油衬套改成直线轴承;
2.销钉可以一个长一个短;
3.销与孔要有导向引导;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www.sh-shitan.com 给个网址你看看类似标准件吧,你这个基本不可行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接件之间只有一个方向会偏吗 如果都有可能偏差 是不是应该选择两个导向 或者矩形、D型等异形导向 并加大 ...

其实是两个方向都会偏,但是没想到有什么办法能全方向浮动,想着这个左右浮动的没问题了,再把他们整体装到一个可以上下浮动的机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方向补偿意义不大。如图所示才是全向浮动,

是,但是这个接头对插的时候力稍微有点大,你这个图片上的浮动方式,我怕对插的时候刚性不够插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但是这个接头对插的时候力稍微有点大,你这个图片上的浮动方式,我怕对插的时候刚性不够插不进去

简单啊,在受力方向加阻挡。

网友F:
确实改进后增加了一个方向的误差补偿,但感觉出现插不进去的问题,误差应该不知在一个方向。解决方法最好还是增加定位销的长度,把销子前端导向部分加长,这样可以保证能补偿各方向的误差,因为销子是圆锥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改进后增加了一个方向的误差补偿,但感觉出现插不进去的问题,误差应该不知在一个方向。解决方法最好还 ...

对,上下左右或者斜着都可能出现偏差,我是想着这个机构可以左右浮动,然后我再设计一个上下浮动的机构,把这个左右浮动的机构装到上下浮动的机构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是两个方向都会偏,但是没想到有什么办法能全方向浮动,想着这个左右浮动的没问题了,再把他们整体装 ...

键盘的按键就可以浮动 我们产品用到圆形或者矩形航空插头 一端固定 另一端插座做一套外壳 外壳下面弹簧结构 插座和外壳安装增加适当的间隙

网友:
导向销要做得像子弹头一下,我这一行都是用的米思米这款销钉

网友:
米思米的

网友G:
如果插头是订制的,需要把前端倒角再加大些。
另外按楼主这种方式,也只解决了一个方向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对不准可能五个自由度都会有问题。上下左右上下倾左右倾左右水平。所以这个方式可能不解决问题,成本也高。建议做两个导柱,加大前端配合导向,整体模块留足间隙用弹簧压住固定不要锁死成刚性连接。低成本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插头是订制的,需要把前端倒角再加大些。
另外按楼主这种方式,也只解决了一个方向的问题,实际上这个 ...

是,我准备把这个机构做个左右浮动的,然后再把这个机构装到一个上下浮动的机构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键盘的按键就可以浮动 我们产品用到圆形或者矩形航空插头 一端固定 另一端插座做一套外壳 外壳下面弹簧结 ...

弹簧套在螺丝杆上,这能够四个方向浮动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我准备把这个机构做个左右浮动的,然后再把这个机构装到一个上下浮动的机构上

你不如设计成:公头左右浮动,母头上下浮动

网友:
两根导柱的相对位置度不好保证,建议改成滑槽

网友I:
充电对接装置,跟你说的应该一个意思

网友:
这样做比你那个靠谱些,XY浮动

网友:
再补一张图

网友:
看起来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如设计成:公头左右浮动,母头上下浮动

这个公头根据目前的场景来看没法浮动,我看同行的产品,他们是一个模组是上下浮动的,然后再一个左右浮动的模组装到这个上下浮动的模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充电对接装置,跟你说的应该一个意思

我去,大哥能把这个模型分享我一下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和我的很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的按键就可以浮动 我们产品用到圆形或者矩形航空插头 一端固定 另一端插座做一套外壳 外壳下面弹簧结 ...

这个看着挺不错,这个能在平面内任意方向浮动吗,我看弹簧穿螺钉了把这是,这样是不是只能一个方向浮动了

楼主: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从正面看的话只能水平或者竖直移动,可以有一定角度的斜着移动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去,大哥能把这个模型分享我一下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和我的很相似

图纸都加密的,这个图片自己看看理解下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纸都加密的,这个图片自己看看理解下问题不大

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了,谢谢大哥

网友:
目前看到只是一个轴可以补偿,建议y轴也可以调节补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看着挺不错,这个能在平面内任意方向浮动吗,我看弹簧穿螺钉了把这是,这样是不是只能一个方向浮动了 ...

我这个是微矩形连接器 这个是草图里截取的 最右端的实际不是螺纹孔是通孔 螺钉另一端是螺母 也就是螺母螺钉和插头一起随弹簧移动的
因为我们都是一对一的对接 也不知道您那两个插头什么样的 要都是同轴的或者单芯的 又分别有弹性接插件 导向做的足够长 那活动的底座 间隙大点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弹簧套在螺丝杆上,这能够四个方向浮动吗?

我这个是微矩形连接器 这个是草图里截取的 最右端的实际不是螺纹孔是通孔 螺钉另一端是螺母 也就是螺母螺钉和插头一起随弹簧移动的~
这个图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方向补偿意义不大。如图所示才是全向浮动,

胆大心细,见多识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微矩形连接器 这个是草图里截取的 最右端的实际不是螺纹孔是通孔 螺钉另一端是螺母 也就是螺母螺 ...

明白了,谢谢

网友J:
如果对不上,不是应该设计X,Y方向的浮动吗?而且这个浮动行程太大了,估计不太行啊

网友K:
1、X、Y轴+导向销结构。
2、四根或三根拉簧+导向销结构。
3、Z轴用一个弹簧浮动+导向销结构。
4、气动浮台气缸+导向销结构。
总会有一个适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对不上,不是应该设计X,Y方向的浮动吗?而且这个浮动行程太大了,估计不太行啊

是,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1、X、Y轴+导向销结构。
2、四根或三根拉簧+导向销结构。
3、Z轴用一个弹簧浮动+导向销结构。

对,有思路了,谢谢大哥

网友L:
看结构只补偿了单向,只是用于补偿误差的话,也不需要这么大的行程,目前的结构悬空状态下的位置也不稳定。
还是加大导向,如果另一侧是模组对位,XY浮动留个0.5~1mm应该就够了。
我见过最骚的对位浮动结构,是别人用膜片联轴器把两个板连接起来,补偿量靠联轴器去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结构只补偿了单向,只是用于补偿误差的话,也不需要这么大的行程,目前的结构悬空状态下的位置也不稳定。 ...

用联轴器,真是好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无油衬套改成直线轴承;
2.销钉可以一个长一个短;
3.销与孔要有导向引导;

正解

网友:
你这只有一个方向浮动,实际还是会有问题。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用起来还行,可以参考机械手浮动快换装置。

网友M:
导向不是那样做的,L/D越大越好,至少要大于2~4。另外座子一边为圆孔,一边为腰孔,不然会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导向不是那样做的,L/D越大越好,至少要大于2~4。另外座子一边为圆孔,一边为腰孔,不然会卡的。

好的,受教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好像有点像是清洗机设备上的产品夹具

楼主(2024-12-25):
老哥,真是感谢,你这个机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参照你这个机构设计了一个机构,目前测试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功能了,回来感谢一下大哥

网友N:
引用 楼主:
老哥,真是感谢,你这个机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参照你这个机构设计了一个机构,目前测试可以实现我们这个 ...

我这个也是以前实际项目上使用过的,结构上肯定没啥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你最终方案截个图给大家看下,形成一个技术交流的闭环

网友:
上面4个等高螺栓加弹簧连接上工装板,上工装板带定位销,下工装板带定位孔,这样可以搞定左右和前后的浮动,目前你这个只能解决一个方向的问题

网友:
无油衬套受到径向力很容易卡死,可换直线轴承;建议使用直线导轨或交叉滚子导轨,XY两个方向各用两套直线轴承或交叉滚子轴承,这样两个方向都可浮动。
如果浮动量不大,缓冲部位直接使选用缓冲器标准件,设计、调整、更换都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套容易卡吧,导向长度有点小

这种装置还没往上装就会卡,更别提配合对手件做浮动装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这个也是以前实际项目上使用过的,结构上肯定没啥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你最终方案截个图给大家看下 ...

好,回头我再发个帖子分享下

网友:
上下不调整吗

楼主:
现在调整成上下的了

网友(点评):
多向调整稳定性难,可以分两部分

网友O:
象快速联接板结构,用二根带锥度度定位的对插导向柱,能确保对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象快速联接板结构,用二根带锥度度定位的对插导向柱,能确保对准。

好的,谢谢大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