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装配体中方程式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4-11-20):
画的油缸在部件特征树中没有任何报错,但是总装之后显示方程式报错,不知道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打开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不用,就按DEL删掉

网友B:
你那是普通的油缸吗,油缸在装配体层级中已经由刚性变成柔性,这就是意味着原先基于刚性的某些方程式的存在条件没了。

网友C:
方程式看上去很美,但一旦报错就超级头疼。

解决方法就是:尽量不用方程式。

lz是什么情况需要用到方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不用,就按DEL删掉

尝试过,删除不了,会提示“无任何一个所选的实体可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普通的油缸吗,油缸在装配体层级中已经由刚性变成柔性,这就是意味着原先基于刚性的某些方程式的存在 ...

你提供的思路不错,但这个油缸是同事画好给我的,我负责总装这一块,不了解为什么会有个方程式,甚至画这个的人也不知道,查看也查看不了,删除也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程式看上去很美,但一旦报错就超级头疼。

解决方法就是:尽量不用方程式。

我只是负责总装这块,这个油缸是同事给的,方程式内容查看不了,删也删不掉。

楼主:
这油缸是我同事提供给我的,我负责总装,所以不知道为何存在这个方程式,查看也查看不了,删除提示“无任何一个所选的实体可被删除”。

网友(点评):
把油缸提供给坛友,坛友帮忙给你处理。

网友:
右键方程式文件夹,点击管理方程式,在标红出错方程式数值框里删除,然后输入零,回车

网友:
方程式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