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符号怎么画

楼主(2024-11-20):
如图 Sw里面的焊接符号只有一个箭头引线,这种双箭头引线怎么画@?
  还有Sw里面的焊接符号是上面一根实线下面一根虚线,这里只有一根实线,Sw里面如何去掉虚线呢

网友:
我是后加的 “注释” 引线。

网友:
双箭头按住ctr选择两处就可以了
你说的虚线问题可能是焊接符号的标准不一样,换一种试下

网友:
这个双箭头是ctr按着操作的,其实也可以右键添加分支,对称焊道没有虚线;

网友:
没虚线就对了吗,要不然你看看国家标准怎么规定的
允许省略虚线不等于必须省略虚线。
所以这种问题本来就没必要提问,就应该去翻国家标准。

网友:
复制出来一个然后把文字部分重合

网友:
双箭头用多转折引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