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工程图纸显示中文字出现乱码

楼主(2024-11-20):
我用的版本是CREO paramatric 8.0版本的,在出2D工程图的时候,会出现文字变乱码(主要是方框形式的乱码,具体看图片显示的),然后关掉重启软件之后再打开2D图,又会恢复正常显示,但过一段时间又出现乱码,坚持不了太久就出现了。。。
请问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怎么解呢?
PS:我用的中文字体是自己网上下载的,之前用着还好好的,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乱码的频率变高了

网友A:
不要用其他的字体,用长仿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其他的字体,用长仿宋

哥们,这个字体哪里能下载吗?求推荐

网友(点评):
creo 自己字库里有,你在config 里面设置一下工程图字体,如果懒得搞,你就找一个之前的覆盖一下. 试试

网友B: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ChangFangSong.ttf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x1lS6dLdvQaqLI8oEllwA?pwd=6a8j
提取码:6a8j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长仿宋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ChangFangSong.ttf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x1lS6dLdvQaqLI8oEllwA?pwd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其他的字体,用长仿宋

添加了长仿宋字体,还是出现方框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一羊迁徙_a发表于 11-21 10:25
添加了长仿宋字体,还是出现方框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直接在工程图把乱码的文字强制改成长仿宋体看看还是乱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在工程图把乱码的文字强制改成长仿宋体看看还是乱码吗?

试过了,一旦乱码出现,字体格式改成长仿宋也没用,还是乱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