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圆锥齿轮的模数有必要标准化吗?

楼主(2024-11-20):
一定要按照标准的模数选取吗?

看到一本书里面这样写的。这个圆锥齿轮可以指直齿锥齿轮吗?

网友A:
任何齿轮,设计都可以这样考虑:
1、必要性,有必要用非标模数吗?
2、工艺。
   A、加工齿轮,你要和加工方协商,有没有这个模数的刀具,没有的话,定制刀具成本多少。
   B、成型加工,比如粉末冶金、注塑等等不需要去除材料加工的,你想用什么模数就用什么模数。

至于站在标准化工作的层面看,标准化带来的好处很多,肯定是必要的。
产品设计推行三化:系列化、标准化、通用化。这三化都是必要的。

网友:
说一个刚刚设计的蜗轮蜗杆模数,按照手册模数第一系列选择6.3,结果车间的刀具都是老标准,只好改设计为模数6.5.。。。。。蜗轮减少齿数,加变位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齿轮,设计都可以这样考虑:
1、必要性,有必要用非标模数吗?
2、工艺。

测绘一对圆锥齿轮20/22,为啥模数取7.125才能对上齿顶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绘一对圆锥齿轮20/22,为啥模数取7.125才能对上齿顶圆

锥齿轮,按大端计算。有可能大端被车掉了
锥齿轮模数肯定是标准模数。因为没必要用非标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齿轮,按大端计算。有可能大端被车掉了
锥齿轮模数肯定是标准模数。因为没必要用非标模数

已经算的是顶锥和背锥交点的大端齿顶圆直径了啊!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齿顶圆不一定是计算时的齿顶圆。有可能背锥车多了,或者没车到,车多了,理论上的那个齿顶圆就不在齿轮上了,就以为模数小,没车到就以为模数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算的是顶锥和背锥交点的大端齿顶圆直径了啊!

好的 谢谢您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A:
任何齿轮,设计都可以这样考虑:
1、必要性,有必要用非标模数吗?
2、工艺。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