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蓝色怎么改成黑色?

楼主(2024-11-20):
大佬们,这个地方蓝色怎么改成黑色!其他地方都是黑色的

网友:
挺较真啊

网友A:
这是剖面图的引导线嘛

网友B:
是块就炸开
不是块在特性里边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剖面图的引导线嘛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块就炸开
不是块在特性里边改改试试

没懂,能细说不

网友:
打印出来都是黑色的,这个位置不趴在电脑上都看不出是蓝色的

网友:
隐藏草图,那个应该是草图直线的颜色,直线没有完全定义,所以是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