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81改G85能减小孔径?

楼主(2024-11-21):
原来钻孔镗孔都用G81,有时孔径超差后将G81改为G85后好,不理解为什么G81改G85能减小孔径,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不懂数控
问春哥

网友:
一、G81循环指令的特点及应用
G81是一种点钻循环指令,适用于孔径较小、孔深较浅的情况。它的主要特点是加工过程中刀具快速定位到孔中心,然后进行钻孔操作,完成后快速退刀。这种循环方式简单高效,能够快速完成大量小孔的加工。

然而,G81指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其在加工过程中不进行排屑处理,因此当孔径较大或孔深较深时,容易出现排屑不畅、刀具磨损严重等问题。此外,G81指令对刀具的刚性要求较高,不适用于加工难切削材料或高精度要求的孔。

二、G85循环指令的特点及应用
G85则是一种深孔钻削循环指令,特别适用于加工孔径较大、孔深较深的情况。与G81相比,G85在加工过程中增加了排屑处理环节,能够有效避免切屑堵塞刀具,提高加工效率和刀具使用寿命。

此外,G85指令对刀具的刚性要求相对较低,更适用于加工难切削材料或高精度要求的孔。然而,由于其加工过程相对复杂,需要更多的加工时间和资源投入,因此在小孔加工方面可能不如G81高效。

网友:
应该是工艺问题,刀补加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