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开图纸,怎么自动弹出该打开页面

楼主(2024-11-21):
CAD,最小化的时候,打开图纸,不能自动最大化,还要手动点击,而且打开的图纸,很小,

网友A: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我碰到一个双击图纸打开CAD没打开图纸,图纸要在打开的CAD里打开,或者打开CAD后再双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我碰到一个双击图纸打开CAD没打开图纸,图纸要在打开的CAD里打开,或者打开CAD后再双击

CAD有个常驻内层的进程,默认开机启动,可能是被你给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