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圆弧形结构是折弯好还是做成铸件好?

楼主(2024-11-21):
这种圆弧形结构是折弯好还是做成铸件好?
厚度为5mm,圆弧半径为R1002,宽162mm
如果是折弯的话,最后可以用焊接封堵上,外形看像一个弧形的封闭框架
或者改成铸件,做简易模具,是否也可以?不过现在量很小很小。

网友:
干嘛用的?

网友A:
割4条板拼焊不好吗?

楼主:
在离心力下,支撑防变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4条板拼焊不好吗?

也不是不行,但是我用来有限元分析时给它画成一体

网友:
这玩意不折弯,割两端圆弧条,再焊一下就行吧

网友:
这个搞铸件怕不会被老板娘整死了

网友:
首先排除铸件

网友(点评):
除非家里有矿

网友:
钣金。焊接,,,,

网友:
能做铸件就厉害了,
量少的,发给钣金厂,一会儿搞定,
量多的,自己开模具,配上激光焊。

网友:
厚度5MM 好像钣金不行

网友:
激光加焊接,强度不够加厚度,厚度不够,加筋条,筋条不够,换高强度材料,材料不够,那只能换振金了

网友:
激光切割 + 焊接

网友:
铸不了一点儿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材质啊大哥

网友:
激光下料,焊接。

网友:
没钣金选项,量少拼焊,量多铸造,或者你去问问3d打印

网友:
量很小还想那么多,折弯都嫌费料,还不一定折得准。激光下四条料然后电光火闪一通呲得了。

网友:
激光转铆焊

网友:
就几件,肯定是钣金折弯焊接

网友:
滚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
这个还需要铸件?还需要折弯??不是激光切割两段弧形焊接出来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玩意不好折弯吧,两边的短边受力折弯会失稳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