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单位给预留的开卷作业

楼主(2024-11-21):
1.现有一转动关节,该转动关节包括基座和手柄,根据总体要求,该关节的手柄需要能够实现900°的转动。请根据下述要求完成900°转动限位机构图纸设计。
2.手柄在收到扭转力矩后能够转动,应在撤销力矩后能够实现复位;

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基座和手柄,基座固定,手柄旋转900度后再撤销力矩后可以实现复位。这种结构怎么设计啊,哪位大神给指一条明路啊,有照片啊。

外观尺寸

外观尺寸

具体要求

具体要求

网友:
不知道咋了,看着这些文字,感觉理解困难症犯了...

网友(点评):
大概来讲就是限位900度,也就是2圈半,然后撤销扭矩后能够复位。

网友(点评):
没接触过,用卷尺内部的那种结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也考虑过,是扭转的结构,但是这有一个900的限位。

网友(点评):
那我胡诌一个,内部配一个900度的螺旋轨道,让一根自由度比较高的销轴在轨迹上转,到位以后手动锁住,解锁自己弹回...

网友(点评):
这个复位你怎么是实现

网友(点评):
参考卷尺内部的那个结构,不过只是理论,没咋研究楼主原文...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A:
面试题?不会是骗方案的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他们是做医疗腔镜机器人的,说这是他们主动臂用到的一个结构,他们样机都出来了。

网友B:
方向盘可以转一圈半,拆下来看看呗,面试过了给我加积分哈、

网友(点评):
方向盘多大空间啊,这个空间有限制,不一样的结构。

网友(点评):
方向盘被限位是因为其所支配的轮子有角度限位,跟这是一回事吗。

网友:
期待有大佬的方案回复,不知道哪种结构可以满足

网友:
学生吗?哪家公司?

网友(点评):
不是学生,社会人员。

网友:
齿轮比吧,你搞个1比3的齿轮组,再300度范围内限位不就是等于再900度范围内限位?

网友(点评):
也是一个方法,赞一个。

网友(点评):
我先在用的就是您建议的方案,用内啮合齿轮比1:3,然后用涡簧自复位,先走通原理,提交方案。

网友:
复位用扭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方向盘可以转一圈半,拆下来看看呗,面试过了给我加积分哈、

这个图会给你灵感,不用谢。

网友(点评):
想要多少度都可以,随便限位。再不懂问的话我可要收费了

网友(点评):
与之配合的是一个活动的销子在里面运动,圈数改成2圈半,是这个意思不?那自动复位呢、

网友(点评):
多层结构,底层用扭簧啊。

网友(点评):
这个感觉合理

网友C:
找到这个图了,很久之前设计的一个方向盘复位机构

网友(点评):
大哥,我没明白工作原理,如何限位角度的,如何自复位的。

网友:
旋转气缸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会给你灵感,不用谢。

你这个是收放卷设备上的那个发条弹簧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这个图了,很久之前设计的一个方向盘复位机构

用调节螺杆做限位,转轴上有个挡块撞到螺杆不就限位了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底座是不是大了不少。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个个都是大神,这样确实底座大了很多,不过见识到大佬的这种设计,确实增长很多知识,我现在是用内啮合尺寸1:3设计,大齿轮进行限位,这样小齿轮转3圈,相当于大齿轮转300度,然后窝簧进行自复位。

网友:
复位,肯定是可以用弹簧。限位,做一个两圈半的螺旋轨道就行。

网友(点评):
我现在是用内啮合尺寸1:3设计,大齿轮进行限位,这样小齿轮转3圈,相当于大齿轮转300度,然后窝簧进行自复位

网友:
  用丝杆机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气缸或者另一个丝杆电机直线推动丝杆螺母,螺杆固定起来,只保留旋转的自由度,然后在这一条直线上安排个块机械限位,最后靠气缸或者电机复位。
  或者后面安排个光电感应片,直接用电机转,等感应到两圈后自动弹出来一个挡板限位,然后电机反向复位。

网友(点评):
还得让螺母不能转才行,不然跟着一起赚没作用。

网友(点评):
忘记写了,我想着螺母一般都有螺丝孔固定所以没写上去

网友:
齿轮齿条,齿条动齿轮转,齿条能自动复位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是内啮合齿轮,然后涡簧自复位。原理先走通,至于能否加工暂不考虑,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试题?不会是骗方案的吧

我的感觉是骗方案的,所谓样机已经出来了就是忽悠。

网友(点评):
我现在就是内啮合尺寸1:3,然后涡簧自复位,先走通原理,不考虑加工了,先提交方案。

网友:
复位力肯定来自涡卷弹簧,900度可以用前面大师们说的齿轮变比或螺旋槽加活动限位销。齿轮变比肯定灵活些。活动销有卡住的风险。
我另有一个方案想法,用三级活动转盘与挡块定位叠加,一级限300度,三级共900度。

网友:
参照汽车方向盘的限位

楼主:
这是设计的一个初版,大家看看,优化空间很大。

目前设计的初版,类似这样,广大舍友看看怎么改啊,这是原理没考虑装配和生产

目前设计的初版,类似这样,广大舍友看看怎么改啊,这是原理没考虑装配和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收放卷设备上的那个发条弹簧座吧

目前搞的第一版

这个初版,不考虑装配和生产

这个初版,不考虑装配和生产

网友(2025-05-12):
驱动端是要驱动基座吧,蜗簧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要是必须在那个体积内做结构,手柄上做花键槽,花键上做个滑块,滑块有个凸出来的圆柱。基座内腔做螺旋槽,总共900度,转动时滑块只沿轴向运动,滑块的凸起圆柱沿基座内部的螺旋槽运动。应该可以。

网友:
你这个方案看起来不对,芯轴(前端轴)旋转900度,小齿轮也跟随旋转。你可以试试多级盘片或者更多级,每一级盘片上开槽加定位销。最后一级是固定的。盘片是多级累计传动至9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