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的旋转结构设计

楼主(2024-11-21):
l 线缆布置要求:需画出线缆布置模型,不能中空走线;线缆为FPCB(柔性电路板),宽度为5mm,厚度为0.5mm;线缆需要从手柄前端,经过线路布置,最终固定在基座内的电路结构(图纸上不用显示)上;
l 复位要求:手柄在收到扭转力矩后能够转动,应在撤销力矩后能够实现复位;

外观尺寸

外观尺寸

具体要求

具体要求

网友:
两圈半,方向盘是吗。

网友:
发条,卷尺,参考一下

网友:
对于大于360°的限位,手柄和基座之间加任意一种减速机构就行;
走线方面,线缆可以在转接位置多圈卷绕起来形成类似蜗簧的结构;
复位就加扭簧或蜗簧就行了,甚至蜗簧和线缆槽都可以是一体的。

网友:
像小时候玩的发条小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