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位置度公差的值是怎么查出来的?

楼主(2024-11-21):
请教各位老师,上图中的Φ0.03查询的时候是用A、B、C、D中哪个尺寸查出来的?

网友:
公差不是查出来的,是你根据自己实际使用情况设计或制定出来的

网友:
在国标GB/T 1958里面,也定义了位置度的计算方式是2√fx2+fy2,需注意一点,此时的X/Y为控制方向,若是控制方向为X/Z,计算公式中的Y需要变更为Z),单纯从位置度的计算方式来看,与Z向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