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workbench约束固定问题

楼主(2024-11-22):
我对约束部位施加固定约束符号后,分析结果变形量很小
后来我对约束部位做个模型去进行约束,等分析后这个约束部位变形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导致?是接触问题吗?谢谢!

网友:
固定约束是将约束面节点的自由度强制为零,当然变形很小了。

网友A:
圣维南原理只针对应力,变形当然不同了,如果你需要的是装配体的总变形,当然不能简化,因为装配体变形是所有零部件的变形之和。

网友:
固定约束约束的面没有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圣维南原理只针对应力,变形当然不同了,如果你需要的是装配体的总变形,当然不能简化,因为装配体变形是所 ...

那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接触的设置有问题了?那如何调整为好?
从理论上说,放一个支架结构去减小变形,应该会起到作用的,但是现在的结果是比纯固定面约束差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接触的设置有问题了?那如何调整为好?
从理论上说,放一个支架结构去减小变形,应该 ...

你都固定了,肯定比放支架刚度更好啊,变形小不是应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固定了,肯定比放支架刚度更好啊,变形小不是应该的吗

那个就有点太理想化了,不是很真实的,那我放这个支架防变形效果不理想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谁知道呢,你根本没有详细描述啊。

网友:
固定约束是理想化的,约束的面是不会产生变形。可以用远程位移约束。远程位移约束的面是可以产生变形。

网友:
固定尽量少用

网友:
固定约束适合别人拆图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