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电动阻挡器

楼主(2024-11-22):
接手个改造项目,流水线挡停,无气源,之前都是电磁铁或者电缸升降挡停,长时间使用的冲击会导致元器件损坏,问下有没有类似阻挡气缸一样的电动标准件,查了一圈,基本都200-300kg以上的,有无10kg左右的。不然就要自己做,外观有点丑。还想过直接上个电动滑道做阻挡,不过价格有点贵了。

网友A:
不是有个叫什么电阻刹车的吗?你是电机驱动的吗?

网友B:
SMC、FESTO都有电动阻挡缸,没用过,不知道适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叫什么电阻刹车的吗?你是电机驱动的吗?

不是电阻刹车,你就当是流水线常用的阻挡气缸,不通气的电动版本,大概找了下,都很大,300kg-2t的,小的没找到。想找小的标准件,省的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C、FESTO都有电动阻挡缸,没用过,不知道适不适用

电缸太贵了,品牌电缸都在1000+以上,我自己做一个导轨+摆臂/凸轮+电机7-800左右,想找个差不多的电动标准件替代,毕竟自己做的不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电阻刹车,你就当是流水线常用的阻挡气缸,不通气的电动版本,大概找了下,都很大,300kg-2t的,小的 ...

没搞懂你这个需求,你要是缓冲?还是说流水线上用来阻拦产品的

网友C:
电磁铁做一个最简单。阻挡只需要两个状态。把之前的气缸换成电磁铁就行。

网友:
国产的SHELE品牌,EBQ系列
徐旭升-13884454359

楼主(2025-02-11):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做一个最简单。阻挡只需要两个状态。把之前的气缸换成电磁铁就行。

就是原本电磁铁,寿命太差,现在解决了,摆臂做了个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你这个需求,你要是缓冲?还是说流水线上用来阻拦产品的

就是阻挡气缸的电气化替代,现在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