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挡圈的固定尺寸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22):
请教各位大佬轴上固定用的弹性挡圈问题:沟槽宽度=挡圈厚度+间隙。要设计成装配后,间隙要完全消除吗,还是装配后间隙仍然保留?

弹性挡圈

弹性挡圈

网友A:
没有间隙是装不进去的。

网友:
设计标准里 有尺寸和公差 需要消除间隙的限位可以选择别的结构或者标准件

网友(点评):
车间反馈不留间隙很难安装挡圈。我已经打算按照有间隙修改尺寸了,皮带机用的辊筒,转速不高,要求也不特别精密。

网友:
间隙控制好的话,可以感觉不出来,这个就要有一些设计成份在里面,不能安照标准推荐了.

网友(点评):
皮带机用的辊筒,转速不高,轴向定位的要求也不特别精密,我还是用回了原来有间隙的图纸

网友:
主要看使用场合,不允许轴向窜动的话就要消除间隙,至少理论尺寸要消除间隙。如果特别严格的话就不能采用这种定位结构了,要考虑其他方式定位方式。无所谓的话就保留间隙,这样更好装配。

网友:
我去我当年也问过这个问题,现在回头想想应该是,留间隙,能装进去比松的更重要。

如果机加可以做的很准,贴紧肯定更好,如果机加做的装不进去,结果就是设备用不起来,你最好还是得留一点间隙。如果真的是轴向力很大的,不要用卡簧。加个挡圈锁螺母才是正道

网友(点评):
没错,要求不高的地方用挡圈就行。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的,不精密的场景下留出间隙,能装进去更重要。

网友B:
按标准做,如果不能有间隙就得换结构, 这种标准件 厚度尺寸没法保证的,不同供应商 厚度都可能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标准做,如果不能有间隙就得换结构, 这种标准件 厚度尺寸没法保证的,不同供应商 厚度都可能不一定。

这种标准件厚度尺寸还保证不了吗,,,

网友(点评):
新旧国标不一样,厚度上有些供应商的供货也有参差。这类弹性挡圈确实不是精密轴向定位用的。旧国标代号GB_894.1-1986,新国标代号GB/T894-2017

网友:
要求没有间隙的就不能用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已经按照有间隙修改尺寸了

网友(点评):
那你对轴向窜动量有要求吗?

网友(点评):
皮带机用的辊筒,转速不高,要求也不特别精密,按照有间隙修改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间隙是装不进去的。

如您所说,车间反馈不留间隙很难安装挡圈。我打算按照有间隙修改尺寸了,皮带机用的辊筒,转速不高,要求也不特别精密。

楼主:
各位大佬,我又重新看了一遍国标GB/T894-2017,和旧国标GB_894.1-1986相比,挡圈宽度的尺寸变动还是很大的。
国标中也提到了沟槽宽度m的设计参考:公差带H13适用于表1和表2规定的沟槽宽度。受单向力时,沟可向不受力的一边加宽和或倒角。沟槽宽度不会影响挡圈的承载能力。制造商可自行决定沟槽形状和宽度。如果挡圈交替传递力,沟槽壁承受双向力,则槽宽m应尽可能的与挡圈厚度s匹配,如减小公差。

根据各位大佬的建议和车间反馈,我打算按照有间隙修改尺寸了,对生产友好一点。另外使用场景是是皮带机用的辊筒,不是特别精密的位置,转速不高。

网友:
间隙肯定有的不然不好弄

网友:
留间隙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