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这两种快速接头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4-11-22):
如下图,各位大佬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快速接头吗,一个是母头,另外一个是公头,但是它们不是一套。气体,好像用在航空飞机上的

网友:
没用过一模一样的,淘宝问问管件卖家

网友:
常见的都是钢珠定位,这种丝杆定位的没见过。。。。

楼主:
各位大佬,有知道的吗,或者有知道哪里可以做的也行。

网友:
见过类似Ω形卡的 是后装配的 这个三螺柱也是弹性的吗

网友(点评):
是弹簧,不是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