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销,光滑量规公差的公差的共性

楼主(2024-11-22):
制作功能检具,  销子的公差,   在ASME的检具标准中有案例,   绝对公差法, 乐观公差法,  折中公差,  统计公差.     但是在GBT1957是光滑极限量规的公差又是另一种算法.          这是两种应该用场景吧  ??

螺纹规公差,  光滑极限量规公差,功能检具销子的公差!  这三者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    共性  ??

网友:
量规量具共性就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有争议的单独判别
好像国内螺纹量规设计  和H28的计算算法是有点不同
很久不搞忘了  好像是中径的磨损极限上的区别
极限量规(塞规、环规)这个没什么争议  我们都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功能检具(位置度、同轴度等)  按国内的计算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有时候就是加工制造 按设计计算的形位公差  无法制造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设计对公差把控的时候了
兼顾需求、设计和制造对公差进行合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