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台老化测试需求

楼主:
直驱DD转台老化测试:

横向震动6小时
垂直震动6小时
无规则震动6小时
高低温箱老化24小时

最终结果
老化前:
绝对定位精度±0.6角秒
重复定位精度0.25角秒
轴心跳动1um
老化后:
绝对定位精度±0.75角秒
重复定位精度0.36角秒
轴心跳动1um

还有哪些老化测试,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盐雾做了没

零件可以做盐雾,我们不是防水设备,整体做盐雾不现实  发表于 7 小时前
震动算老化,不要考虑环境因数做盐雾吗  发表于 8 小时前
都说了是老化测试,你扯什么盐雾  发表于 8 小时前

网友:
想知道 老化的时间有标准规定还是自己设定的?

暂时没找到标准,我们内部定的,旨在生产高品质转台  发表于 7 小时前

网友:
盐雾是耐腐蚀测试,也是最重要的老化测试,比别的都重要多,
一般厂家都避重就轻,扯精度,直联扯什么精度,不就是伺服电机精度,还轴0.001,真是敢扯啊,当大家都是小白,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所以一张口就是最重要的老化测试的结论从哪得出的。  发表于 4 小时前
中性盐雾试验加恒定湿热试验,才用于空腔型的整机产品,通过潮态环境的渗透,使盐雾腐蚀不但在产品表面产生,也在产品内部产生。 它是将产品在盐雾和湿热两种环境条件下  发表于 4 小时前
伺服电机精度高吗?  发表于 7 小时前

网友A:
围观大佬,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大佬,学习一下

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