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solidworks用哪个版本啊

楼主(2024-11-23):
18和20的都用过了,用CAXA软件,有dwg文件solidworks总是弹窗,网上找了很多办法也解决不了, 现在换了个电脑i9+4060的,想从淘宝换个版本 2020,2022,  2024哪个稳定好用呢

网友:
你的CAXA该升级而不是solidworks

网友A:
那肯定是2024啊

网友:
公司用啥你用啥,高版本低版本在互相传图纸的时候总会有一方蛋疼。自己用就用最新的

网友:
solidworks2025和谐版已经上市,你可以尝个鲜。

网友B:
你的sw放大会出现这种捕捉不到交点或者不在一起的情况吗
我这个是2022

网友(点评):
显示问题而已,其实是接触的

网友C:
找到一个DWGW格式文件并鼠标右击此文件
在打开方式里选择CAXA软件
这样“SolidWorks Shell Extension Server已停止工作”的弹窗就不会再出现了

网友:
我2018~2023都在用

网友D:
自己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 低版本的BUG少点 7楼的可能是正解 我用CAD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CAD2014加PCCAD2018 加SW2018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个DWGW格式文件并鼠标右击此文件
在打开方式里选择CAXA软件
这样“SolidWorks Shell Extension Ser ...

试过了,还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w放大会出现这种捕捉不到交点或者不在一起的情况吗
我这个是2022

放很大就这样的

网友:
2023好用,,2024 sp5 bug非常多

网友:
我是2022版,挺稳定的。

网友(2025-02-09):
引用 网友D:
自己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 低版本的BUG少点 7楼的可能是正解 我用CAD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CAD2014加PCCAD2018  ...

你和我用的版本一模一样,我出图,还是习惯用CAD 出图,图纸看上去规范一些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2024啊

安装 打不开    提示85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