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铝型材做抗变形结构是否可以

楼主(2024-11-23):
供应商只有Q195,屈强太低了,我考虑用铝型材作为防变形结构(主要是支撑,抗压),这种铝型材平时接触的少,不知是否可以?尤其是在240rpm的旋转速度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具体压力参数,按照习惯不会让铝来搞这个。实在不行可以去跑一下仿真看看

网友A:
40*40的我试过 200斤体重跳起来踩下去弯了。不考虑重量 实心钢材或者加厚钢管等空心型材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40的我试过 200斤体重跳起来踩下去弯了。不考虑重量 实心钢材或者加厚钢管等空心型材也可以啊。

目前只有Q19520×20 或者20×30,还有20×40Q195的强度太差了

网友:
数量多些呗

网友B:
自己去查一下6061的参数,应该不到Q195的1/4.
感觉要看235,345或者合金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查一下6061的参数,应该不到Q195的1/4.
感觉要看235,345或者合金钢

如果做T5处理的话可以达到241MPa

网友C:
同等厚度和直径下,再差的Q195也比最好的铝型材更能承受压力,建议换个供应商问。因为没有合适的型钢而选择铝型材是站不住脚的。常用的型钢材质都是Q235\Q345,你供应商不是想处理Q195尾货吧?

网友:
报纸壳壳。

网友:
钢方通,这玩意到处都是,非得去指定供应商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等厚度和直径下,再差的Q195也比最好的铝型材更能承受压力,建议换个供应商问。因为没有合适的型钢而选择 ...

Q195也是他们常用物料之一,而且我这个是样机阶段,就是今后正式量产了,数量也很少
我问过供应商有没有Q235  Q355,像我这种外形尺寸的,供应商没有现货,如果他们采购去外面询价,都说有最小起订量 都是多少多少t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钣金折弯加工自己焊

网友D:
铝型材,跟强度几乎就不搭边,搬家两次这机器就要散架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型材,跟强度几乎就不搭边,搬家两次这机器就要散架的节奏

最后我去联系淘宝才搞定
但是矩形管也好方管也好,厚度都是走下差,比如3mm厚,实测才2.75mm

网友:
变形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