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变位系数如何选取?

楼主(2024-11-24):
有一对花键齿数31,如果模数用2的话,只有变位0.7才能和实际测的大径和小径差不多。花键的变位系数该如何选择呢?选择0.7是否合适?还有就是花键的变位可以参考齿轮变位吗?
今天下载了一个英制花键计算的表格,代入双径节12/24后得到的内外花键的大径也差不多,小径比实测的大了点。

网友:
花键用齿侧配合
不用顶径配合
变位增加强度

网友:
DIN5480花键标准浅析与应用
http://www.cmiw.cn/thread-77109-1-1.html
多翻老帖,二十年前那帮老成员是何等牛B。

网友:
内外花键的变位系数需要必须保证一致吗?比如外花键+0.8,内花键必须是-0.8吗?

网友:
花键变位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