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鱼眼接头的连杆

楼主:
如图所示,我觉得有错误,请大家找一下
还有1和2都是螺栓头,而没有螺帽,不知如何安装的哦,

网友:
两端螺纹是方向相反的

网友A:
牛逼,你竟然能问出这种问题

网友:
都在使用了,能使用就说明行

网友:
还有1和2都是螺栓头,而没有螺帽,不知如何安装的哦,

1和2,拆开看看就知道了。说不定一个是内牙,一个是外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逼,你竟然能问出这种问题

lz两个ID,不停发请教贴,也是有研究精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两个ID,不停发请教贴,也是有研究精神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种东西都要发帖来问一下,我觉得根本就不适合搞机械,哪怕高中生都不应该问这个,除非是来逗我们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种东西都要发帖来问一下,我觉得根本就不适合搞机械,哪怕高中生都不应该问这个,除非 ...

哥,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网友B(2024-11-25):
引用 网友B:
哥,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总比发XHW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嗯,勤奋好学也不错

网友C:
中间连杆 正反压的,两边的鱼眼接头牙,旋向也是一正一反,至于你说的接头两侧螺栓,是中心轴两端有内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连杆 正反压的,两边的鱼眼接头牙,旋向也是一正一反,至于你说的接头两侧螺栓,是中心轴两端有内螺纹 ...

对,拆开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对锁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