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新人关于公差问题求助

楼主(2024-11-25):
前辈们,请咨询一下,目前我这个圆柱形管子外径为1.5mm,想插入到白色零件孔中,要求能插入进去,然后配合紧密点,然后在配合处焊接固定,材料为304不锈钢,请问关于圆柱形管子外径的上下公差,和孔的上下公差应该如何给呢?

网友:
外径1.5mm?这么细还要定位精度啊。。。

网友:
已经焊接了,对公差要求还有意义吗?不是很理解呢

网友:
管子的尺寸精度 能保证么?

网友:
都焊起来了,请问为什么还需要过盈配合卡紧?

网友:
过渡或间隙吧,尺寸差的不多,用砂纸磨一下管子,应该也能塞进去

网友A:
统一让供应商按0.001MM精度来,一定要求真圆度,同心度,这个只要精度达到就行,0.001就可以了,供应商做不到就换一家,现在做加工的多了去了,

网友(点评):
你真牛X,这么低的精度好意思说出口

网友(点评):
供应商:做不了,爱谁谁

网友(点评):
学老板说话呢这是

网友(点评):
春哥单位打错了吧,应该是m不是mm吧?

网友:
按基轴制,小公差带,给一个公差就行。看图接触部位有厚度了,所以只要公差小一点,就不容易掉出来。
鉴于你的轴直径1.5,估计你的孔径光洁度不好要求。

网友:
这个就给个小一点的间隙就行了吧,你一点间隙没有,回头怎么调整钢管姿态。那焊出来不是跟刺猬一样,到处乱歪

钢管姿态是不是还有个辅助定位的工装。

网友:
毛细管和304焊接用氩弧焊,然后配合用小间隙,孔H7差不多了,之前做的送丝机就这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统一让供应商按0.001MM精度来,一定要求真圆度,同心度,这个只要精度达到就行,0.001就可以了,供应商做不 ...

春哥的话,打底要转两道弯才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