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架,如何减重降本?

楼主(2024-11-25):
如图所示为我的机器机架,机架上面肯定是装了各种工艺结构的,我不知道大家如何设计机架的哦,反正我一般喜欢整体式框架
  像我这台设备 里面有大口径气缸频繁动作,所以整体框架我是用焊接的,主干部分用方管焊接,支路部分用角钢链接。
整体框架用铝型材肯定不合适的,对于这种有大口径气缸冲击动作的用型材链接框架不合适
    由于是食品行业的机器,所以采用的材料都是304,方管和角钢全部304的,我现在想降本减重,但是材料还必须是 304,大家出出主意如何减重降本这个机架

网友:
所有的机架设计 考虑 3个方面

第一 满足强度需求,把所有 承重 和 受力 部分先设计好 局部加强。整个机架安装好各个部件后 重心要在机架底部,防止一推就倒。

如果有 高速 高频率的机械动作在上面 考虑振动带来影响。散热,排气等要求

第二:满足装配工人 便于装配,包括电路走线和维修方面,有三维 先模拟一下自己是安装人员。

第三:再满足以上两个要求下  焊接机架简单,焊接防止变形。同时如果可以兼顾外观

网友:
外形尺寸不变,料只能减薄了,,,,,

网友:
形成批量

网友:
方管焊接算成本低的了,想再减重只能减少方管厚度了,或者减少方管直径。
厚度的话要按照区域去扣,整体框架用最厚的料,但是上面安装设备的地方未必和框架一个受力水平,于是可以优化,用薄管,不过我脑测了一下,扣死大概可以优化10%重量就算好的了,除非你可以直接厚度砍一半起步。
还有就是框架可以用镀锌管或者201代替304,我记得食品行业有食品级304要求,但是那是接触食品的地方才用的,框架可以不用这么堆料。

网友A:
除了型材优化截面属性外:如降低非关键截面强度,H型钢,槽钢换方管圆管
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打孔,打一堆孔。可以有效减重40%以上

网友:
大口径气缸有多大?安装在什么位置?大家啥都不知道,只能让你用薄管,304换201了

网友:
除了改型材规格,没啥减重空间

网友:
减薄型材,可以考虑用钣金件代替结构件,甚至整体钣金件

网友:
一般,计算一下,主要承重受力梁满足要求,其他地方全部减厚度减截面积。

网友:
食品行业一般不建议用方管,有死角容易存水,不方便清洗。应该改为钣金折边的。

补充内容 (2024-11-26 11:12):
螺栓一律外六角,不允许使用内六角,因为会存水。螺母都是特殊的盖型,防止螺纹里存水。

网友:
方管自身的材料就要比钣金的贵,整体用钣金折弯再焊接,同时4个角还可以做个造型,这样还美观了

网友B:
这么多要装配的位置,焊接的时候怎么保证精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要装配的位置,焊接的时候怎么保证精度的

给大师傅上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大师傅上烟

哈哈,每次看到别人设计成一个整体焊接,然后上面各个柱子上都有螺丝孔,我都有这个疑问。焊接的时候如果保证这些位置的准确性,会不会到时装上去都对不上

网友(点评):
焊接后再加工孔位呢

网友(点评):
那基本上搞不了,一是定位困难,二是空间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每次看到别人设计成一个整体焊接,然后上面各个柱子上都有螺丝孔,我都有这个疑问。焊接的时候如果 ...

没精度要求的地方就随便打喽,然后把螺纹过孔设计成长条孔;有精度要求的地方就焊块板子然后加工一刀喽

网友:
保证强度情况下,打孔,材料减薄

网友:
钣金,减薄,合理的结构,大部分铆接,少部分焊接

网友:
不减行不行,如果现在的设备是稳定的,一旦进行了结构的更改,最怕的就是各种振动带来的问题以至于设备功能上出现问题,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型材优化截面属性外:如降低非关键截面强度,H型钢,槽钢换方管圆管
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打孔,打一 ...

减重降本,打孔会不会又增加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每次看到别人设计成一个整体焊接,然后上面各个柱子上都有螺丝孔,我都有这个疑问。焊接的时候如果 ...

哈哈哈,长条孔,问就是配合的都是长条孔

网友(点评):
到处都可调,我就不信装不了,哈哈

网友:
非框架部分,能不能用食品级pp之类的,在满足结构稳定性等前提下

网友:
方管的厚度和规格

网友:
就一个破架子还降个屁的本,出事了,第一个提桶

网友:
试试不重要的地方改为圆管

网友:
核心需求没描述清晰,应用场景不明确。叙述中太多地方用到“肯定”,“必须”都没办法推翻的设计,首先建议楼主自查下这些肯定和必须是否真的存在必须。机架设计降本减重,降本就两种,一是材料,一是重量,另外一个考虑型材能适当降本。

网友:
用轻型角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要装配的位置,焊接的时候怎么保证精度的

按照体感感受,一般一米内的焊接误差也就1-2mm,可以放大配合孔或者开条行孔解决,有精度要求的装配单独做一个机加工板然后装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