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焊接后焊接近处时效

楼主(2024-11-25):
请教 各位大神,6061铝管焊接后,靠近焊缝处 时效后,硬度达不到时效效果,比正常管子 硬度低2~3度

网友:
正常都这样子,航空航天他们一般会考虑一致性。但是他们怎么弄的不知道

网友:
要求这么高

网友:
插个眼看看大佬怎么说

网友:
焊丝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