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帮忙看看,19版本工程图转CAD,螺纹孔只有底孔,是什么原因?之前还好好的

楼主(2024-11-25):
大佬们 帮忙看看,19版本工程图转CAD,螺纹孔只有底孔,是什么原因?之前还好好的,出个差回来就变了。

楼主:
谢谢大佬 但是我这个都是有勾选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但是我这个都是有勾选的,还是不行。

你看我工程图其实是有的,就是转CAD不行,我直接转PDF也有螺纹孔的。就CAD不可以

网友(点评):
莫不是你CAD图层隐藏了?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映射有问题 可以检查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我工程图其实是有的,就是转CAD不行,我直接转PDF也有螺纹孔的。就CAD不可以

应该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映射有问题 可以检查下

我从论坛上下了一个映射文件,还是没用。看下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映射

不行啊 大佬

网友:
19垃圾版本,快升级

网友:
19垃圾版本,快升级

公司要求,升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