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塑料可以做增安箱的外壳吗

楼主(2024-11-25):
哪位大佬懂这个,我研究了GB/T3836.1和GB/T3836.3,发现发现设备外壳可以用非金属材料,当时我同事说不用是因为有静电的原因,接地释放不了的,后面我没再研究,今天突然想起来搜了下,工程塑料是可以做接地释放静电的,并且我检索工程塑料增安箱,豆包也有这个的解释,讲了一下优劣。

工程塑料增安箱是一种采用工程塑料材质制造,基于增安型防爆原理设计的箱体,主要用于存在爆炸危险的场所,防止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或规定的异常条件下产生的电弧、火花或高温引发周围爆炸性混合物爆炸. 以下是关于它的详细介绍:
结构特点
  • 高强度工程塑料外壳:一般由玻璃纤维增强聚酯等高性能工程塑料制成,具有质轻、耐腐蚀、抗冲击等优点,能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如化工、石油等腐蚀性较强的场所.
  • 密封设计:为防止爆炸性混合物进入箱内,增安箱的箱盖与箱体之间通常采用硅橡胶等材质的密封圈进行密封,结合面设计成凹凸形等特殊形状,以增强密封效果,确保达到相应的防护等级,如 IP54、IP65 等.
  • 内部元件布局合理:内部空间经过精心设计,可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安装各种电气元件,如接线端子、开关、指示灯等,并且元件之间的间距合理,便于布线和维护,同时也能有效防止元件之间因接触不良等原因产生电弧或火花.

工作原理
工程塑料增安箱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增安防爆功能:

  • 限制表面温度:在正常运行时,确保电气设备的表面温度不会超过规定的极限值,以防止其成为引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热源。这是通过合理选择电气元件、优化散热结构以及控制设备的运行负载等措施来实现的.
  • 防止电弧和火花产生:选用具有良好灭弧性能的电气元件,并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避免不同电位的导体之间发生短路或接触不良,从而防止电弧和火花的产生。此外,对于可能产生电弧的部位,如开关、接触器等,还会设置灭弧装置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
  • 提高绝缘性能:使用高质量的绝缘材料,加强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防止因绝缘损坏而导致漏电、短路等故障,进而引发火灾或爆炸事故。

………………

所以有没有懂这一方面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但是如果我面对这个问题,那么会想一下,一定坚持用塑料的充分理由是什么?降本吗?如果没有一定的量肯定不如钢板防爆箱成本低,与其冒着风险做新结构,不如按常规的做。另外可能我见识的不多,之前接触过的防爆箱都是用厚钢板做的。

网友(点评):
亮点吧,更吸引我的是亮点,反正公司也是刚接触,无论是钢板做还是塑料做,我认为都是可以的

网友:
很多ABS的手板件啊

网友A:
不懂,这玩意跟安全有关嘛,若是我,如果价格差距不大,我会选择更安全的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玩意跟安全有关嘛,若是我,如果价格差距不大,我会选择更安全的购买...

跟安全关系很大,就比如柴油汽油禁止使用塑料桶装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嗯,但是我看国标上,没有限定

网友:
成本是关键!搞成了对井下单人移动设备的开发是个利好。

网友(点评):
单人移动设备?我估计我们公司应该涉及不到那个方面,目前还只是做柜子啥的,

网友:
得满足体积电阻率要求,工程塑料怕是不行吧。

网友(点评):
体积电阻率?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可以稍微解释下,或者提示下来源吗

网友(点评):
防静电材料的体积电阻率一般为10^6 ~10^9 Ω,在选材时需要注意。 国标3836上的要求。

网友:
铁皮子更便宜更好用。

网友B:
看搜索

网友(点评):
也是提到了电阻值,这个等下我好好研究下

网友C:
这年月办正经事,你用豆包,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玩意根本没有任何推理性,逻辑性。
大模型就概率模型,依靠猜文字出现的概率来凑句子。
比如大模型说“草是绿色的,并不是它真的懂草是什么,绿色是什么,或者它真的看到草皮颜色,目前大模型就一个瞎子根本没有视觉。
它是发现自己的预训练数据中,”草“”绿色“,这两个字被放在一起的概率大。所以你去问大模型时,大模型回答”草是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搜索

不对呀,这是增安箱里面的风扇的塑料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年月办正经事,你用豆包,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玩意根本没有任何推理性,逻辑性。
大模型就概率模型, ...

还是得依据国标,只有这个最权威,到时候去做检测也好弄

网友:
可以考虑用导电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