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个钢板牌号

楼主(2024-11-25):
今天遇见个牌号:冷轧钢板A-15/45-Ⅱ-S,哪位大神给解释下,后面的Ⅱ和S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出自哪个标准

网友:
S是指stainless 吧?

网友(点评):
1、钢板按表面质量分为三级:高级的精整表面Ⅰ,较高级的精整表面Ⅱ,普通的精整表面Ⅲ。 2、钢板拉延级分别为三级:最深拉延级(Z),深拉延级(S),普通拉延级(P)。

网友:
Ⅱ代表第Ⅱ类产品,S 表示特定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Ⅱ代表第二类产品,可能指窄钢带及卷切钢带; S表示特定表面处理,如调制处理后所规定要达到的硬度。 具体牌号还得根据制造厂商自己内部定制的标准

网友(点评):
人家问的是这玩意不是钢材牌号,你扯其它的干什么。

网友:
钢板A-15/45-Ⅱ-S并不是一个标准的钢材牌号。在钢材的命名和分类中,通常使用的是如Q195、Q215、Q235等这样的牌号。同时钢板和钢带的标准代号通常遵循GB/T标准,例如GB/T 708-2019规定了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而A-15/45-Ⅱ-S这个名称并不遵循这一标准命名规则。

所以钢板A-15/45-Ⅱ-S既不是一个标准钢材牌号,也不是一个标准的钢材代号。

网友:
企业内部牌号标准吧

网友:
搜了一下,如下;难搞呀!

网友:
查眼看看大佬怎么说,感觉除了45以外都是厂家内部标准,有可能是批次号

网友(点评):
好,谢谢大佬回答

网友:
给人感觉是某个公司内部的牌号

网友:
1、钢板按表面质量分为三级:高级的精整表面Ⅰ,较高级的精整表面Ⅱ,普通的精整表面Ⅲ。

2、钢板拉延级分别为三级:最深拉延级(Z),深拉延级(S),普通拉延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