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高压防尘圈选择求助

楼主(2024-11-25):
工况:175度高温,140MPa,泥浆环境
一转速为6~8rps的旋转轴最开始用机械密封进行密封,现在需要给机械密封外侧安装一防尘圈(保护结构)防止泥沙加快机械密封的损耗。
请问大家有谁知道符合这种工况的防尘圈吗?我看Parker的防尘圈温度够,但是压力不够;特瑞堡的好像压力也不够,麻烦大家推荐一下合适的厂家产品。

网友:
防尘圈一般不说耐压的吧

楼主:
应该是,我看防尘圈都是给活塞那种结构用的,我的这个工况没那么“弱”,请问有没有什么结构或者密封件可以达到和防尘圈一样的效果?

网友A:
防尘圈也需要成这么大压力吗 加防尘是为了避免或者减少杂质进入密封面破坏密封 机械密封没问题的话 外侧加耐磨环、防尘圈、盘根这些呢
空间够多加几道 而且一般这种超高压的设备 都有平衡压力的结构 然后考虑压差就行 您这仪器实际压力也那么大吗?

网友B:
可以加个挡污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尘圈也需要成这么大压力吗 加防尘是为了避免或者减少杂质进入密封面破坏密封 机械密封没问题的话 外侧加 ...

是的,有平衡装置。谢谢您提供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个挡污环试试看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厂家产品?淘宝的东西我敢用,领导不敢用

网友:
这都泥浆环境,灰尘在哪呢。防尘圈用于泥浆环境,还嫌防尘圈寿命长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厂家产品?淘宝的东西我敢用,领导不敢用

你这是用在什么结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在什么结构上

石油测井仪器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石油测井仪器上

你可以问你一下东昇密封,国产的,进口的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问你一下东昇密封,国产的,进口的不是很了解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