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动抬起的弹性机构,求助。

楼主:
如图所示,想要的效果就是当气缸向右推出时,右侧的接触面能够在倒角的作用下,压缩弹簧,最终接触面接触到一起,要有良好的接触性,但是目前,做出的产品发现并不能有效的压缩,撞到倒角就停止了。原因无非就是倒角角度太大导致的,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如果把倒角倒得更小,那么这个块块要做的非常大才能满足这个角度,而且头部空间不够用。

被接触面是被试品,不做任何改变。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一种类似应用的机构,或者是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大家请只讨论这个机构,其余默认理想状态。谢谢。

忘记标尺寸了,这个弹块的长宽高为30*13.5*13.5mm,被接触面是六角螺钉头

网友:
你这是偏心力

楼主:
这套机构是模仿的锁舌,受力缩回

网友:
被接触面也倒角啊。
但是看上去有问题,气缸有没有导向可以承受偏载

网友:
被接触面是个螺栓?螺钉?
把那地方换成能自由转动的东西,像球、垂直于电脑屏幕的柱,不知道可不可以;
两接触面滑溜一点,弹簧力小一点,本身不是有自重下垂嘛

触头之类的东西,就不用想自由转动了。  发表于 昨天 16:23

网友:
你这边接触位置搞滚轮啊
否则尖角对平面摩擦这么大容易卡也正常吧

网友:
上下方向要加导向轴和直线轴承嘞

网友:
把左侧的接触面的面接触改为球头式的点接触,并且可以旋转的球头,类似定位塞珠那种结构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
。原因无非就是倒角角度太大导致的,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如果把倒角倒得更小,那么这个块块要做的非常大才能满足这个角度,而且头部空间不够用。
头部空间够不够用暂且不提,倒角变小为什么要把块做大,你说的满足的角度又是哪个角度?

网友:
接触面没有设计好!我看这个接触面就是一个螺丝头?最好设计一个可以安装小轴承的结构。轴承和接触面接触,让接触面变成线接触,而且还能滚动。

网友(2024-11-25):
接触面有没有在接触时偏移?是否需要限制上下自由度,赞成楼上的球头。

网友:
接触面部件在受到斜面法向力的作用,会发生偏斜,这个偏斜,会不会导致接触面部件卡死?
你需要细化一下这块儿的约束限制,才能有效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改成用凸轮随动器去接触

网友:
被接触面换成球头十字螺丝试一下?

网友:
改为滚轮或者摆杆。

网友:
接触面做圆弧,被接触面做斜坡

网友:
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典型的导向受力分布不平衡导致的自锁。把导向做高,使导向长度大于从受力点到导向的距离至少一半就ok了,就按两个长度一样保险点。

网友:
我觉得气缸端和受压物件都得有导向嘞

网友:
这个六角螺丝确实很不和谐,接触正向为尖角还是平边还是斜边都不好说。但楼主说这个没得变,那只能接触头想办法,一是大家说的弹簧+滚轮,我还有一个想法,采用斜切分触头+铰链:简单来说就是类似一个矩形块对角切分两件,一角用销轴铰接,动作时舌端先接触翻转,再逐渐压合,当然导入端也要适当修形。

网友A:
硬蹭,总归是没有问题的。
接触效果是否好,不好说。
一切随缘。
如果接触的目的是通电测试或过大电流,更需要改机构。
就简简单单的增加一个气缸,水平气缸带一个升降气缸,一定可以压紧和压到位置。
省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蹭,总归是没有问题的。
接触效果是否好,不好说。
一切随缘。

感觉你应该是同行,正是因为没有空间布置下压执行机构才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应该是同行,正是因为没有空间布置下压执行机构才这么做的。

你多虑了,我是做非标的,接触的比较杂。
你的图没有标尺寸,感觉应该有一定的空间。
而且你这种接触方式,接触性能一定不会太好。
如果非得这样做,在前头的靠弹性升降的导向加个导向。

网友:
不能压缩肯定是倒角的问题 气缸推力那么大 倒角过渡尽量大吧
其次是不是可以考虑尽量减少接触时弹簧的作用力 接触后弹力比较大的增加 比如塔簧、大小直径压簧套用、不同线径或者节距的弹簧串用

网友:
你这个不是倒角的问题,你把你的导向做好,气缸选型足够适应你的偏转力,是完全没问题的 你把你的导向截图发一下呢 还有公差标注

网友:
气缸一个板加你的弹簧机构可以吗?多做一块板是什么要求吗? 1.倒角不做45°的呢?试试15,30°的?2.可以在产品的两边做个低于产品的导向吗?

网友:
是否可以参考下仿形车削?接触头加个弹簧

网友:
依空间做个伞头弹簧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