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关于热膨胀计算值和仿真对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4-11-25):
用SOLIDWORKS仿真最简单结构,圆柱,高50mm,直径30mm,材质为合金钢,热膨胀系数是13*e-6,温度变化100℃,夹具固定底面;理论热膨胀值应该是高度0.05m*13*e-6*100=65*e-6;仿真出来的数值,7.688*e-6,比理论值小了近10倍。想咨询大佬们这是怎么个事

网友A:
哈哈哈,用这个做仿真,你哪来的勇气啊,有时间多看看书

网友(点评):
真厉害啊,软件也整上鄙视链了,你用什么软件这么高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用这个做仿真,你哪来的勇气啊,有时间多看看书

求教,这个是软件运用过程操作出问题?还是软件本身有缺陷?

网友(点评):
说软件本身有缺陷,就是SB,全球solidworks用户不答应。你明明连传热学都不懂,就瞎比划热仿真,你真是狗胆包天啊。

网友(点评):
老子是搞仿真出身,你算什么东西,还用SOLIDWORKS仿真,有时间多看看书,洗洗脑子,感觉也不用洗,都是糨糊啊

网友(点评):
知道SOLIDWORKS仿真热分析用什么算法嘛,fluent用什么算法嘛,哈哈哈,多看看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个是软件运用过程操作出问题?还是软件本身有缺陷?

感觉用SW的仿真跟玩儿一样,工程上用ANSYS比较多。所以推荐使用ansys

网友C:
你查看软件中材质的热膨胀系数是多少了吗,如果它与你设定的合金钢的热膨胀系数不一致,那结果当然不一样了。
而且软件仿真是从环境温度开始加热的,环境温度默认25度。
你计算时的温度起点是多少,别是零吧。
真的,方方面面的前处理条件都不一样呢,真像楼上说的,好好看书吧。
但楼上另一个说法也不对, 这个怎么就不能仿真了。你是当官方傻缺还是当solidworks全球用户是傻缺,或者说你才是傻缺。

网友(点评):
大佬,热膨胀系数是一样的,就是软件里材料的热膨胀系数。软件里的环境温度我设置为0°了,加载温度100°;这个设计就是前置条件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和理论值对不上就更不理解了。

网友:
我算出来是4*e-6

网友(点评):
大佬,是不是划分网格更细,软件确实网格划分的不同,结果也有不同,但始终不符合理论值

网友(点评):
大佬的结果是不是也和计算的热膨胀理论值不一致?

网友(点评):
从来没试过这个温度的,昨晚没事试着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看软件中材质的热膨胀系数是多少了吗,如果它与你设定的合金钢的热膨胀系数不一致,那结果当然不一样了 ...

大佬,这是我设置的温度变化量,夹具是固定的任一端面,网格划分按照良好精度来的,麻烦看下还有啥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个是软件运用过程操作出问题?还是软件本身有缺陷?

学者11,所以solidworks这些年更新了啥?我比划啥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猜测,程序操作、软件运行。

楼主:
收到,鹰大

楼主:
仿真如图

网友:
你看看别人仿真的,就知道你的操作有多离谱了。

网友(点评):
大佬,虚心请教我错在哪一步了?

网友(点评):
选择静应力分析 材质:零件材质设置为合金钢 夹具:固定圆柱一端面 外部载荷:选择温度,设置为100摄氏度。作用面选择所有敞开面 设置静应力分析属性:将应变为零时的参考温度设置为0摄氏度 网格划分:参数3mm

网友(点评):
请大佬指正!

网友:
你肯定是这步设置错了,上面的黄框提示的很清楚,要选模型整体,而不是模型的表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仿真如图

大佬,为什么我这边只有选取面的选项,怎么选择不了整体?

网友:
已知条件是否充足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后来用ansys仿真出来了,应该我SW用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