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阀门懂哥

楼主(2024-11-25):
请问一下这三个溢流阀有什么区别,区别是什么,A图是最常见的溢流阀,那么B和C呢,不知道是否有B和C这样的型式,如果没有的话希望是我多虑了,如果有的话请懂哥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4-11-26 09:12):
区别在于:A是内部压力控制溢流阀,B是外部压力控制溢流阀,C与A的区别在于弹簧可调节方向的区别,箭头方向表示弹簧调节时力的方向,一般指增大预紧力方向,为何方向不同实际是跟结构和空间布局有关。

网友:
我觉得没有区别

网友:
这是在哪看的?阀门符号在图纸上应该有相应注释的。

网友:
百度溢流阀符号原理。
两部分区别,一个是控制油路,一个是可调节弹簧。
AC属于内部控制油路,B(外接管道?)没写。
可调节弹簧箭头指示含义没写。
仅供参考。具体含义以图纸说明为准。

网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b不确定,斜箭头表示压力可调节,箭头方向应该是调节压力方向。b可能是油路接在外面?

网友:
看国家标准,A画的也不是十分符合标准的图形符号

网友:
都不标准,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