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类的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24-11-25):
小白一个  这种简单的零件怎么加工  想学习学习

网友:
看要求,能旋压就旋压,不行就车

网友(点评):
就不能薄板慢慢变成管么

网友:
精度不太高且有量的话压力机压成喇叭口

网友:
什么材质啊,要求高不,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光洁度之类的都没说啊...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加工确实是小白,可能对公差和粗糙度还没多少认识呢。

网友A:
标准答案:发外

网友:
这要看批量,就几件或几十件,那就车就可以了,如果已形成批量的产品,那一定就要考虑用压力成型了,旋压、挤压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答案:发外

网友(2024-12-30):
模具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