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机械设计都使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4-11-25):
   公司目前从事钣金校平线设备生产,设计用的还是CAXA CAD,就是在原来工程图中修修改改,有时容易忘记全部修改。在3D中设计然后转2D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改时会关联或采用参数表修改不会出现错误现象。   想在公司推行这种设计模式还比较困难,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原来那种模式,而且初期建3D模型工作量比较大。
   另外有没有比较好设计管理软件,把设计-分析-工艺(拆图给下料-数控编程等)串联起来,只要设计参数一改,工程图,下料图,下料表,CNC程序都一次出来。SW里应该有这些模块吧,能实现吗?

网友:
听起来就好高级,前排占座学习
PS:之前只是用过一个模型图纸管理、也能打包投单可能还有其他功能的一个系统

网友:
理论上都能实现,实际上无法实现。因为私企电脑配置太差,网卡太低级。
还有这需要相关插件,有些插件没有和谐版,只有付费版。

网友:
SW里有这些模块,能实现

网友:
不就是CAM吗,UG和Catia都有涉及

网友:
有,就是要花钱,估计还得不少花,三维软件买一套正版的不便宜,电脑要是带不起来新软件要换新的电脑,

网友:
solidworks或者中望3D

网友:
有插件的,不过要跑起来挺费事的,主要软件要花钱,人员要培训才行。但是后面理顺了,肯定效率能提供很多。

网友:
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但是你要做的是强制规范这些修改后涉及的内容,万一有些改了,有些没改更让人头疼

网友:
UG 按目前来说  只能是这个能满足你

网友:
SW的钣金功能就行吧,但是要试试折弯系数K之类的一些参数,怎么和自己的设备适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