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侠们,这种尖角怎么处理

楼主(2024-11-25):
如图所示,圆圈处这个尖角,加倒角吧,看着不好看;不加倒角吧,图上看着很违和。
我一般都是不加倒角,供应商那默认会加C0.5的倒角,请教一下大侠们,有什么合适的处理方式么?

红圈处

红圈处

网友:
要倒,怕划伤

网友:
图纸上注明外形利边倒C角,

网友:
倒是肯定要倒的,技术要求注明

网友:
倒角不就破边了,孔位不能挪吗?

网友:
实际加工的老师傅都会走一道的。一般不标,技术协议一笔带过

网友:
锐边倒钝。

网友:
如果没有干涉,长宽要加点余量。
孔到边不要太近。

网友:
不倒角,车间要骂人。

网友:
铝的话 阳极喷砂 应该问题不大 铁 不锈钢的必须倒角(有些是直接磨光机打一圈)

网友:
这个件数少机器一般不给倒角,都是拿去毛刺手动刮一下毛边。但是一般为了防止加工装配及使用时对人体的伤害,一般尖角都要倒角,体育器材里的标准是不小于R5

网友:
我公司一般都有0.2到0.5的倒角

楼主:
有,这种未标注,加工商都会加个C0.5以内的角。

网友:
为啥倒了角不好看,最终不还是倒了吗?真不倒就像刀口一样锋利。不要像之前那位一样,默认供应商帮你查漏补缺。偷懒的做法就是技术要求里面写一条:去除所有飞边毛刺,利角倒钝。

网友:
尖角倒钝啊,倒角选项有倒尖。 屏幕截图 2024-11-26  ,,,

网友:
看你们企业什么标准,这样的可以顶点倒角,费时费力,一般就是楼上说的锐边倒钝。企业对外观件要求严格就出个标准,比方多大尺寸倒什么样的角。

网友:
不画,必倒。

网友:
实物老王那边会倒一道的力

网友(点评):
太强了,还得是隔壁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