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ISSsoft如何计算格里森制直齿锥齿轮?

楼主(2024-11-25):
用KISSsoft计算直齿锥齿轮时,计算的结果与实际不符。

如果选择的是节锥和根锥重合的等顶隙收缩齿的话,那么软件是怎么判断究竟是哪种齿制的呢?
选择基准齿廓的时候也没有格里森制。自行输入的话也没有格里森制顶隙系数选项(c=0.188+0.05/mt)。里面的齿根高系数按1+c-x(x是变位系数)

网友:
换个软件计算吧,试试这个etagear,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etagear这个软件在哪里获取呢?求分享。

网友:
我也不会用,有KISSsoft教程吗

网友:
kisssoft是正向设计软件
他的计算方式大部分都是依据强度标准计算的
国内的绝大部分锥齿轮设计都是依照格里森手册翻译过来的
比较老了,标准表格和公式都是套用的,
验算锥齿轮的参数
还是用国内的自己编写的小软件好用一点

网友(点评):
有软件分享吗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